[电动] SKIL世纪棍式电批拆解及感受

楼主(2019-12-25):
稍后发布拆后感受

准备开始

拿下电感头

另一个角度

电感头主板与连接头

电感和灯的主板

补上电感主板正面

插头

正反选装环

拆掉主机盖

自锁钢柱

夹头的自锁轴

同上

末端行星齿轮

中间层行星齿轮

中间层行星齿轮

中间层行星齿轮

完全一样

首层行星齿轮

最底层

拿掉波箱外壳

同上

拿掉挡片

中间层与首层对比

中间层与首层对比

三层行星齿轮电机端从右到左

组装行星齿轮

把行星齿轮装到波箱里

多角度

同上

多角度

电机部分

波箱与正反装按钮

全貌

电机

电机

电机

电池电量很小

电池温度感应

电池也不是进口电芯

电感按钮

电感按钮通电主板有个灯

楼主:
图片顺序有的地方不对,观客请担待。

网友:
木分帮顶。。。。这个拆散了我肯定装不起来

网友:
没有扭力调节。。

网友A:
我也拆了啊,变速箱都是油,你这怎么这么干净。
这个设计挺好的,但是扭力太小30mmx3mm的自攻螺丝都拧不动,也没有扭力环

网友:
这货好像和大有的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了啊,变速箱都是油,你这怎么这么干净。
这个设计挺好的,但是扭力太小30mmx3mm的自攻螺丝都拧不动 ...

我也怀疑这个缺油,装后声音明显增大。本来想说一下拆完后的感受,临时有点事,忙完手头的事再简略的说一下。

网友:
不用怀疑缺油,那看着就缺油嘛!我的购回当天就拆开注油了。注油后声音好听多了!

楼主:
既然拆都拆了,那我就说一下感受吧。整体感觉还是好评的,毕竟价格便宜。最主要是自锁夹头,就冲这个才入手的。前面两个LED小灯也算不错吧,临时当个小手电业是不错的,还带延时关闭,遗憾的是没有预启动。大家最关心的重点来了,当然是扭矩了,手头也没有啥东西测,不过个人觉得没必要测,因为我加上加长杆,用手使劲就能握住,所以说这个扭力当然是小的很。平时维修个电脑啊打印机什么的足够了,实在不够,可以手拧嘛。毕竟带自锁。手感方面嘛,大面积包胶握着手感不错。细节方面感觉一般般。拼接缝隙很明显。充电口没有防尘帽。使用感受这个适合正握,其他握姿不是很满意,关于上面的朋友说的扭力调节更是没有,速度方面也一般般。电池待机估计也是不行,电池用的是国产1300毫安的18650.好在是自己可以更换CT6,其次是电机方面。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后期可以更换扭矩更大的马达,好在这种马达非常好找。波箱方面整体金属齿轮。做工还可以。将来更换大扭矩马达也能吃的住。还有就是这个测电的功能还是很有用的,平时在家拆个插座什么的,只需把带闪电标志的地方接触到插座塑料盒上一按就知道有没有电了。还有蜂鸣提醒。也不用担心触电了。先简单的叙述到这里。剩下的有想提问的,如果我明白的会回复大家的。

网友B:
自锁是什么功能?是指批头锁住掉不下来吗?我研究了手上的同款,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锁是什么功能?是指批头锁住掉不下来吗?我研究了手上的同款,没明白什么意思。 ...

两种自锁  一是批头夹是自锁的,  二是 齿轮自锁

楼主:
声音太大了,二次拆开弄了点锂基脂。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把,算是带助力的螺丝刀,扭力不到1牛。应该是设计给电工用的,手感舒适。批头自锁,比大有的更好,外观也漂亮些促销不到100的价格非常合算

网友:
还是挺好的 但能上扭力调节就好了   现在心水博士GO二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声音太大了,二次拆开弄了点锂基脂。

油加多了,有你加的1/3就好,加多了会扭矩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加多了,有你加的1/3就好,加多了会扭矩急剧下降。

我这个油很稀 不会影响扭矩的

网友C:
油不是越多越好,适量最好,加多了别人用一个小时,你用二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不是越多越好,适量最好,加多了别人用一个小时,你用二十分钟。

这个我知道,我这个绝对不多,虎头牌锂基脂特别稀。

网友D:
做工还可以啊,从电机上看扭力应该不大,电池容量也偏小,用不了多久就歇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可以啊,从电机上看扭力应该不大,电池容量也偏小,用不了多久就歇菜。 ...

好在都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