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欣易科技 USB 桌面工具 XY-UDT开箱测试及拆解

楼主(2019-12-25):
      最近在某宝店的欣易电子买了一个欣易科技出品的 USB 桌面工具 XY-UDT。买这个工具主要是因为这个产品体积小,USB桌面工具功能比较多共集成了三种功能:1.电源系统 2.表头系统 3.PWM系统。  因产品体积比较小放背包中不占地方,一般小功率10W以内可长时间稳定使用,产品最大可支持到15W左右。

下面按惯例先看看官方宣传图:

楼主:
二、开箱图

   这次的物流很给力12月10收的件,12号我就已经收到东西了,但最近工作上比较忙,一直拖到现在才测试拆机发贴。

收到的包裹比较完整,没有遭遇暴力。

打开外箱,里面是用泡泡袋包了好几层。

拆开后的全家福。

铁盒装的USB桌面工具------UDT。

老板另外送的夹子

打开月光宝盒

UDT全家福,包含了产品、薄膜NTC热敏电阻、一把便携螺丝刀。

产品正面图

产品背面图

产品的上边有一个Micro usb输入插座及一个接薄膜NTC热敏电阻测试温度的2P的XH2.54 端子。

下面是四个开关及一个C口的输入插座。

10K  1%的薄膜NTC热敏电阻。

送了一个小巧的螺丝刀,主要是用来接输入电线时用的。

楼主:
三、功能测试

因为这个产品的功能比较多,全部测试拍照需要花很长时间,现大概测试一下精度,输入电压以我们移动电源及充电头常用的9V为准。

下面先测试电源系统

官方参数

从极限的0.6V起

输出1V电压

输出2V电压

输出3V电压

输出4V电压

输出5V电压

输出10V电压

输出15V电压

输出20V电压

输出25V电压

输出30V电压

输出上极限31V

再看看电流精度
(不知论坛抽什么风,拍时的照片是正的,上传后变成专治颈椎病了)

小电流时差2mA左右

100mA对比

500mA时对比

1A时对比

2A时对比

PWM信号输出系统
官方参数

先上240KHz

200KHz

100KHz

10KHz

1KHz

500Hz

100Hz

10Hz

1Hz

精细模式的8%占空比输出对比

脉冲模式

表头系统测试
官方参数

1V 对比

3V对比

5V对比

10V对比

15V对比

20V对比

30V对比

50V对比

电流100mA

电流500mA

电流1A

电流2A

电流3A

楼主:
四、拆解图

下面是拆解图

看起来象不锈钢的螺丝。

先从上盖下手。

上面壳都是印了字的亚克力

产品的背面有一块铝片散热

测试电流档的取样电阻

主控板部分

主控MCU

升降压电源板

网友:
会不会占楼了哈哈哈哈哈哈,看着是个高级货

网友:
我觉得温度探头应该可以做成两个,一个在表头里面显示电源温度,另一个外置插接。升降压模块好像是SEPIC,控制结构比buck-boost简单。

网友:
功能确实不少,坐等拆解

网友:
U表,万用表,示波器都不错,好评

网友A:
确实小巧啊,就看准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小巧啊,就看准不准了

你可以看对比图

网友:
正想买一个呢,不知道值不值得下手

网友:
玩的用的都是高大上!谢谢分享!

网友B:
免费撸了两个U表,一个3.0一个2.0,一个30V5A一个30V4A,一般人应该够用了
不过有点奇怪,想测试2.5硬盘盒电流的时候,用3.0的表跑HDTUNE会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撸了两个U表,一个3.0一个2.0,一个30V5A一个30V4A,一般人应该够用了
不过有点奇怪,想测试2.5硬 ...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哈!USB3.0数据传送这么快过USB表后可能有干扰,你还带表跑HDTUNE?

网友:
功能越来越多,价格也上去了吧

网友C:
这。。。好睿登啊!

网友D:
3合一了,当数控电源用倒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睿登啊!

功能比较多,可以升、降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合一了,当数控电源用倒是不错

主要是配合移动电源当数控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