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用人工动手,自我拆开的球泡

楼主(2019-12-25):
手机传照片不是很畅。昨晚刷牙,镜前灯的球泡突然灭了,没在意,继续刷。过了一会,突然一声巨响,感觉什么东西擦着眉梢过去。回过神定睛一看:球泡爆了,灯壳飞到客厅,剩下半截灯板挂在镜前灯上,一闪一闪,还刺啦刺啦响。瞬间有穿越时空,回到盛唐的感觉。
既然这球泡自己拆开了,就发在坛子里,大家欣赏一下。翻看了购买记录,16年买的,但安装使用只有4个多月时间。1.1元两个包邮,便宜是便宜,但打死我也不敢用,还有一个谁要?付邮费送了!

楼主:
后来问姑娘:那半截灯挂在那里,刺啦刺啦响时,该怎么办?本想她要么正确的回答:飞速断开灯的开关。或错误回答:把灯扯下来。
没想到她的回答是:“躲开……”
…@*…**,。好吧!躲开?!!有出息!!!

网友:
也爆过一个,好像零件都没得拆了,进垃圾筒了~

网友:
很多都是电容爆了

网友:
前些日子我们家也炸了一个,也是电容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问姑娘:那半截灯挂在那里,刺啦刺啦响时,该怎么办?本想她要么正确的回答:飞速断开灯的开关。或错误 ...

你姑娘的答案完全正确。

应该先避险,然后判断处置。

学校应该是这么教导的。

毕竟没有人各方面原理都懂,遇到危险应该紧急避险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姑娘的答案完全正确。

应该先避险,然后判断处置。

所以说有出息嘛

网友B:
现在电容爆 声音没以前那么大了吧 不少都有防爆纹的说

网友:
我零几年捡过一个节能灯管,也是用的时候电解电容裂开导致外壳打开,还好灯管没碎,没有漏气体。

网友C:
1.1已服役3年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D:
恭喜回到盛唐时代,嘿嘿嘿,这碎了玻璃的匣子给朕瞧瞧,里面能变出美女来不。

根据楼主的科学发现,又一种绊摔期为四个月的新放射性新材料面世,属于半人工的新材料,楼主给它取名为biang 简写为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恭喜回到盛唐时代,嘿嘿嘿,这碎了玻璃的匣子给朕瞧瞧,里面能变出美女来不。

根据楼主的科学发现 ...

严重催更,等着看你的小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严重催更,等着看你的小说

呵呵哈哈哈这一阵眼不舒服,断续择机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哈哈哈这一阵眼不舒服,断续择机更

还是和之前哪次一样,眼睛不对焦吗,可以换个对焦电机试试。淘宝有卖的
再不更,,,就说不过去了啊

网友:
难道是因为水平安装导致散热问题?

家里不想用,
可以装楼道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容爆 声音没以前那么大了吧 不少都有防爆纹的说

防爆纹根本没裂开,整个铝外壳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已服役3年了还要啥自行车

一直屯着在,使用才4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回到盛唐时代,嘿嘿嘿,这碎了玻璃的匣子给朕瞧瞧,里面能变出美女来不。

根据楼主的科学发现 ...

就你有才

网友:
LED一断路,电解电容要承担电源电压,怕炸的话可以把那个耐压160V或者250V的电解电容给换成400V的,断路的时候就可以不慌不忙的关开关了。。。

网友:
楼主手机难道也是灯泡的杰作?
---灯泡表示:这锅我不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