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过电压损坏的120瓦联想电源

楼主(2019-12-25):
由于220电网过电压损坏的联想电源、已换新品。旧件拆开看看:初步有保险、压敏电阻损坏。由于电路板上上了好多防振导热硅胶,不好量查。

塑料外壳内有塑料绝缘片、电磁防辐射片紧密包裹四周,另上下面有厚铝散热铝片

楼主:
导热防震硅胶、关键发热部分有导热垫

楼主:
散热片、紧固螺钉用了防松胶

楼主:
功率管损坏后0.1欧电阻引线烧断、可能是放电附近瓷片电容引脚也烧断

网友A:
内容没了吗,不修一下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双相线烧的

网友:
光宝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没了吗,不修一下看看

如果坏件不多可以试、这个换了保险和压敏电阻、后来发现后面还有坏元件就没有修了。假设修好后也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双相线烧的

可以这么说因为零线断了。(乡村线路不规范)

楼主:
稳压环节还有热敏电阻,估计是进行温度补偿防止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而漂移,

网友C:
一般场管烧的我都不修了……

网友:
一般是变压器的次级端的中线虚接导致的三相不平衡。你们所在的这一相负载轻,电压高,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场管烧的我都不修了……

确实,功率管烧基本会带着主控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