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一根短路的海尔数据线拆解与测试!

楼主(2019-12-25):
『 元作 』一根短路的海尔数据线拆解与测试!

先测试

适配器正常工作。

插上数据线就短路保护 。

拔下来继续显示 。

直接在折断这里剪开 。

这里有短路

把线拨弄一下,不短路了

拆开这个USB头 。

正负极线很粗

测试没有短路了

扒开另一头看到里面发黑

这里也短路了

拆开看看里面有电容和电阻 。

另一面标识了正负极和数据,
黄线和负极线焊接在一块了 。

合影 。

此数据线做工还不错 。靠着USB测试短路 ,及时拆开数据线 。防止损坏手机。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好粗,好惨哈哈

网友:
线真的好粗啊

网友A:
现在没有那种金属丝编织屏蔽的数据线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typeC短路的,我以前遇到过一两根microUSB短路,

网友:
typeC里面针脚多,而且两面插带电针脚也多做工不好的插口那很容易短路比microUSB还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那种金属丝编织屏蔽的数据线了。

我的三星就是编制网的……皮破了都露出来了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勤政,天天上朝。。。。。。

网友B:
USB公头那里,黄线也接到负极了?为什么要这栗设计?

网友:
再好的线用久了也还是会坏的,

而这种皮太软的线都容易在两头折断,算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公头那里,黄线也接到负极了?为什么要这栗设计?

猜测 黄线估计是接的两头屏蔽壳,本来该用编织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猜测 黄线估计是接的两头屏蔽壳,本来该用编织网的

也就是说可以是缩水了。

网友:
皮破了都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