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菌龟星迫击炮炸膛事件,铜柱螺丝需要加垫片?

楼主(2019-12-25):
买了华硕却很眼红菌龟星的堆料,然后无意在B站看到这个,瞬间释然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3831101
当然不排除秋明山JS有意夸大黑菌龟星可能。
但是菌龟星螺丝孔设计有缺陷却是事实对比一下华硕吧打孔过多。
http://nga.178.com/read.php?tid=19206761
本坛有一位螺丝孔直接开裂,还真是第一次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274

那么问题来了,机箱送了一包垫片,到底要不要加了?
装机时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没加,因为用的是黑色螺丝不导电,机箱太小操作不便。
有经验的谈谈看法。

网友A:
看图片看起来不一定是周围线路导致的短路,可能是多层板内部地线层和供电层留空不够什么的,应该属于设计失误,也算制版师经验不足问题。
稍微带一点点劲不松动就得了,我记得原来老板子甚至某些孔用的是塑料卡扣,只有四周用几个大螺丝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看起来不一定是周围线路导致的短路,可能是多层板内部地线层和供电层留空不够什么的,应该属于设计失 ...

机箱还是有配塑料卡扣,但主板机箱说明书都没说明用法。
静电短路问题老早就应该解决了。

网友:
真是杯具哈

网友B:
垫片还是加上吧,防止拧坏螺孔和主板。感觉主板会有防静电等设计也不靠这几颗螺钉。主板通过插入的电源线接地线,机箱也是接地线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片还是加上吧,防止拧坏螺孔和主板。感觉主板会有防静电等设计也不靠这几颗螺钉。主板通过插入的电源线接 ...

我也是搞不明白,为何有的机箱配的是不导电的黑柱。
我的装的时候很小心,拧差不多的时候两指紧上不会用力过度。
打人硕细节处理比菌龟星强,有防静电设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感觉廉价机箱才会甘坏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廉价机箱才会甘坏主板。

图吧垃圾佬都用鞋盒的。

网友D:
用了很多块msi, 现在这块也是,但从没遇到过这问题。 如果是普遍性,那全世界都会在围剿msi.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很多块msi, 现在这块也是,但从没遇到过这问题。 如果是普遍性,那全世界都会在围剿msi.  ...

贴吧上很多冒烟的全是迫击炮这系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吧上很多冒烟的全是迫击炮这系列。

我在用的就是这系列, 替朋友装了不下十台, 到现在还没有问题

网友E:
那过孔是 gnd   为什么叫垫片

除非过孔附件有 12v 5v
不过吧 供电都是有保护层的
螺丝就是短上供电和 gnd 由于保护层,也不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的就是这系列, 替朋友装了不下十台, 到现在还没有问题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30848769261583
不同扭矩下螺丝孔上受力状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螺丝孔周围一圈触电是微星设计的双重静电防护技术,并用于在安装过程中防止主板被静电击穿引发故障。如果螺丝孔上的过紧或螺丝本身错误、上歪了则可能导致防静电系统被破坏。菌龟星都承认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过孔是 gnd   为什么叫垫片

除非过孔附件有 12v 5v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30848769261583
菌龟星都承认设计有缺陷,拧紧了就会击穿。很奇葩

网友E:
供电隔离和信号隔离
那就管不了

高端板 信号 一层  供电一层,层与层之间屏蔽
就乎吧
出点负面新闻还不行了

我给人用的是 B360 廹击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隔离和信号隔离
那就管不了

但这不是个例,明显螺丝孔下有电路。

网友F:
有机会了大家试试华擎的板板,质优价廉,耐折腾。微星板板和华硕的只能算是大众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机会了大家试试华擎的板板,质优价廉,耐折腾。微星板板和华硕的只能算是大众板了吧。 ...

当年缩水嘉三年就烧桥无保,为省事淘了一块二手同类主板,JS说是华硕,
但很可能是华擎,因为快速启动是按F11,板上无标,软件显示品牌是o.m.e,远超3年至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缩水嘉三年就烧桥无保,为省事淘了一块二手同类主板,JS说是华硕,
但很可能是华擎,因为快速启动是 ...

我和我客户一直用华擎主板近10年了吧,基本上没有坏的,去除长期不用电脑,使用中的很少有坏的,最长的是H61M--PS购买日期是2011年11月的吧。

网友:
因为用的是黑色螺丝不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