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充气泵齿轮坏了

楼主(2019-12-25):
汽车充气棒齿轮坏了,在网上买了好几个都不配套。找到生产商网上也没有零售的,无奈只能自己修了。就一个齿轮坏了,扔掉可惜。而且这个电机挺好的。比买的那个几十块钱的电机强多了。把齿轮坏了切除,然后再用一个差不多型号的好齿轮切一部和切除尺寸一样大齿轮用免钉胶粘住。

网友:
用失蜡法再做个金属的

楼主:
不会做,好像你说的那个方法也比较麻烦。

网友:
这塑料的估计2下就没了

网友A:
修补的不错,这样耐用吗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办法不错,就是塑 料的不耐用

网友:
牛笔,不如用线切割做个钛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补的不错,这样耐用吗

使用频率不高应急的时候用一下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B:
做个倒梯形就更好了

网友C:
这样也能挺一段时间了,挺 不错的。

网友:
估计用一次就歇菜了

网友:
看着像是车厂随车赠送的

网友D:
你用多久啊,黑的什么时候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倒梯形就更好了

是的,奈何工具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多久啊,黑的什么时候材质

黑的也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能挺一段时间了,挺 不错的。

这个就应急的时候用一下,平时不用的,都在洗车店加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频率不高应急的时候用一下应该没多大关系。

就怕应急的时候突然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怕应急的时候突然坏掉

借你吉言

网友:
我的什么都能用  就是活塞和气缸有点间隙  不怎么爱出气  都用两个了  准备在买  就买手动打气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