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普朗德手电钻怎么样?标称120牛米

楼主(2019-12-25):
里奇那个超预算了,这个裸机400块,自己有大艺的电池

网友:
加点钱上大有至少有保障,

网友:
这个是用大艺款电池的无刷电钻??带冲击吗?我上个星期买了一个用大艺电池的无刷电钻裸机不带冲击,10mm钻夹头绿色机身的,95块钱包邮,用着还行。拆开看了下控制器外壳还是铝的

网友:
加点钱上威克士,得伟,米沃奇都可以。大有不是很想推荐,买了看运气,批次不一样,有可能买到缩水的。

网友A:
国产无刷冲击钻,裸机400太贵了吧。不如买下图这种,套装才300多,而且是牧田款电池,电池的通用性更好。这类工具像是公模产品了,估计不会有本质差别。就算是更贵的大有也不怎么样,不少人反映主轴锁失灵了。要么就买里奇的,超点预算也比这些强多了。

网友:
不要买。等你到手就发现它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无刷冲击钻,裸机400太贵了吧。不如买下图这种,套装才300多,而且是牧田款电池,电池的通用性更好。这 ...

嗯,加点钱上咸鱼买了里奇8611506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加点钱上咸鱼买了里奇8611506

带冲击功能的就贵了,其实冲击没什么用,要是不带冲击的,例如里奇X5,300多可买到8、9成新的,还有这种18伏的里奇有刷电钻,长度很短,力气一点不小,150元可以买到8、9成新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
这个400 就没有意义了。 我用的普朗德 的 风机 和钉枪, 质量做工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机器400块,我宁可加100 上大有了。

网友:
这种400感觉划不来,两三百多买全套二手里奇x4用个几年还好好的,除了换碳刷轴承电芯别的都非常耐操

网友:
看成特朗普了

网友:
我有一把!别买最好!大艺电池能用但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