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IY ESP8266 WIFI自动校时LED点阵滚动时钟,支持OTA升级/自动调节亮度

楼主(2019-12-25):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连接WIFI自动校时的LED点阵滚动时钟,参考外网程序加自己修改,主要特点:
1.无需RTC芯片,WIFI连接外网NTP服务器,定期更新时间,只要有网络,永远不用调整时间。
2.使用WIFI管理器热点配置WIF密码;
3.秒部分向下滚动显示,在分钟的固定时间横向滚动显示日期及星期;
4.带有LDR光敏电阻检测环境亮度自动调整显示屏的亮度;
5.增加OTA升级,调试更新固件无需连接USB线;
6.增加WIFI连接指示灯,提示联网状态。

之前分享的两个基于ESP8266的小制作:
ESP8266 安卓APP自定义控制WS2812B彩灯串
ESP8266 驱动圆形60串WS2812全彩LED制作的模拟走时动画时钟
软件配置,库安装,WIFI管理器设置等请参考第一帖,本帖不在赘述。

照例,先放效果图:

硬件接线图:

除了NodeMCU开发板外,使用的主要部件有两个:
1. LDR光敏电阻,用于检测环境光线,如果有旧的声控灯头,直接拆里面的使用。

2.MAX7219驱动的8*8矩阵点阵,该IC使用串行口驱动,芯片可级联多级驱动,一般有单位,或者4位、6位等,我们需要使用6位(可以使用一个4位再加一个2位),即组成48*8点阵。

点阵显示PCB为自己Layout,捷配或嘉立创打样

PCB附件下载:

8*8点阵资料,使用共阴点阵

软件代码:
//MatrixClock
//OTA,WiFiManager
//without RTC
//LDR-A0,自动亮度
//开机LOGO

/*
  ===================
  MAX7219 to ESP8266
  ===================
  VCC - 5V
  GND - GND
  CS  - D8
  DIN - D7
  CLK - D5
  ===========================================
  LDR light sensor module to ESP8266
  ============================================
  VCC - 3.3V
  GND - GND
  OUT - A0
  ========================================================
  WiFi led to ESP8266
  ========================================================
  D3--|<|---[1K]--3.3v

*/

#include <SPI.h>
#include <Ticker.h>
#include <ArduinoOTA.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Wire.h>
#include <NTPClient.h>   //更新get year, month, day

//Beijin time define
#define NTP_OFFSET     8*3600                    //+8h,北京时间
#define NTP_INTERVAL   12*60*60*1000             //12*60*60*1000  12 hours 更新
#define NTP_ADDRESS  "ntp1.aliyun.com"
//#define NTP_ADDRESS    "time1.cloud.tencent.com"

/*************************************************************************************************
  time.pool.aliyun.com
  time1.aliyun.com
  time2.aliyun.com
  time3.aliyun.com
  time4.aliyun.com
  time5.aliyun.com
  time6.aliyun.com
  time7.aliyun.com

  time1.cloud.tencent.com
  time2.cloud.tencent.com
  time3.cloud.tencent.com
  time4.cloud.tencent.com
  time5.cloud.tencent.com
*************************************************************************************************/

#define wf_led  2      // 0,D3
#define CS             15     // D8=cs Pin(SPI) D5=CLK, D7=DI
#define anzMAX         6      // number of led matrix Modules
unsigned short maxPosX = anzMAX * 8 - 1;                         //计算最大位置
unsigned short LEDarr[anzMAX][8];                                        //要显示的字符矩阵(40 * 8)
unsigned short helpArrMAX[anzMAX * 8];                            //字符的辅助数组
unsigned short helpArrPos[anzMAX * 8];                                //字符的辅助数组pos
unsigned int z_PosX = 0;                                                        //xPosition 用于时间显示
unsigned int d_PosX = 0;                            //xPosition 用于日期显示
bool f_tckr1s = false;
bool f_tckr1h = false;
bool f_tckr50ms = false;
bool f_tckr24h = false;

#define DATATIME_PRINT
#define CHINESE_CALENDAR                            //中国日历显示方式 1900-01-01,星期
#define LDR_SENSOR
#define LDR_DEBUG

#ifdef LDR_SENSOR
int A0LDR = A0;        // A0 analoog LDR in
#endif

// The object for the Ticker
Ticker tckr;

// Set up the NTP UDP client
WiFiUDP ntpUDP;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 NTP_ADDRESS, NTP_OFFSET, NTP_INTERVAL);

// other displays -------------------------------------
//#define REVERSE_HORIZONTAL                           // Parola, Generic and IC-Station 反转水平
//#define REVERSE_VERTICAL                             // IC-Station display 反转垂直
//#define ROTATE_90                                    // Generic display    旋转90度
/*
   p  A  B  C  D  E  F  G        7  6  5  4  3  2  1  0        G  F  E  D  C  B  A  p
  ------------------------      ------------------------      ------------------------      ------------------------
  0 |o  o  o  o  o  o  o  o|    p |o  o  o  o  o  o  o  o|    0 |o  o  o  o  o  o  o  o|    7 |o  o  o  o  o  o  o  o|
  1 |o  o  o  o  o  o  o  o|    A |o  o  o  o  o  o  o  o|    1 |o  o  o  o  o  o  o  o|    6 |o  o  o  o  o  o  o  o|
  2 |o  o  o  o  o  o  o  o|    B |o  o  o  o  o  o  o  o|    2 |o  o  o  o  o  o  o  o|    5 |o  o  o  o  o  o  o  o|
  3 |o  o              o  o|    C |o  o              o  o|    3 |o  o              o  o|    4 |o  o              o  o|
  4 |o  o    FC-16     o  o|    D |o  o   Generic    o  o|    4 |o  o   Parola     o  o|    3 |o  o  IC-Station  o  o|
  5 |o  o              o  o|    E |o  o              o  o|    5 |o  o              o  o|    2 |o  o              o  o|
  6 |o  o  o  o  o  o  o  o|    F |o  o  o  o  o  o  o  o|    6 |o  o  o  o  o  o  o  o|    1 |o  o  o  o  o  o  o  o|
  7 |o  o  o  o  o  o  o  o|    G |o  o  o  o  o  o  o  o|    7 |o  o  o  o  o  o  o  o|    0 |o  o  o  o  o  o  o  o|
  ------------------------      ------------------------      ------------------------      ------------------------
*/
#ifdef CHINESE_CALENDAR
//months
char M_arr[12][4] = {
  { '.', '0', '1', '.' },
  { '.', '0', '2', '.' },
  { '.', '0', '3', '.' },
  { '.', '0', '4', '.' },
  { '.', '0', '5', '.' },
  { '.', '0', '6', '.' },
  { '.', '0', '7', '.' },
  { '.', '0', '8', '.' },
  { '.', '0', '9', '.' },
  { '.', '1', '0', '.' },
  { '.', '1', '1', '.' },
  { '.', '1', '2', '.' }
};
//days
char WT_arr[7][3] = {
  { 'S', 'u', 'n'},
  { 'M', 'o', 'n'},
  { 'T', 'u', 'e'},
  { 'W', 'e', 'd'},
  { 'T', 'h', 'u'},
  { 'F', 'r', 'i'},
  { 'S', 'a', 't'}
};
#else
//months
char M_arr[12][5] = { { '.', 'J', 'a', 'n', '.' }, { '.', 'F', 'e', 'b', '.' },
  { '.', 'M', 'a', 'r', '.' }, { '.', 'A', 'p', 'r', '.' }, { '.', 'M', 'a', 'y', ' ' }, { '.', 'J', 'u', 'n', 'e' }, { '.', 'J', 'u', 'l', 'y' },
  { '.', 'A', 'u', 'g', '.' }, { '.', 'S', 'e', 'p', 't' }, { '.', 'O', 'c', 't', '.' }, { '.', 'N', 'o', 'v', '.' }, { '.', 'D', 'e', 'c', '.' }
};
//days
char WT_arr[7][4] = { { 'S', 'u', 'n', ',' }, { 'M', 'o', 'n', ',' }, { 'T', 'u', 'e', ',' }, { 'W', 'e', 'd', ',' }, { 'T', 'h', 'u', ',' },
  { 'F', 'r', 'i', ',' }, { 'S', 'a', 't', ',' }
};
#endif

// 8x8矩阵中的字符集5x8,0,0在右上角
unsigned short const font1[96][9] = { {
    0x07,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0x20, Space
  { 0x07,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0, 0x04, 0x00 },   // 0x21, !
  { 0x07, 0x09, 0x09, 0x1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0x22, "
  { 0x07, 0x0a, 0x0a, 0x1f, 0x0a, 0x1f, 0x0a, 0x0a, 0x00 },   // 0x23, #
...
};

struct DateTime {
  unsigned short second1, second2, second12, min1, min2, min12, hour1, hour2, hour12;
  unsigned short day1, day2, day12, mon1, mon2, mon12, year1, year2, year12, WT;
} MEZ;

//*************************************************************************************************
const unsigned short InitArr[7][2] = {
  { 0x0C, 0x00 },    // display off
  { 0x00, 0xFF },    // no LEDtest
  { 0x09, 0x00 },    // BCD off
  { 0x0F, 0x00 },    // normal operation
  { 0x0B, 0x07 },    // start display
  { 0x0A, 0x04 },    // brightness
  { 0x0C, 0x01 }     // display on
};
//**************************************************************************************************
void max7219_init()  //all MAX7219 init
{
  unsigned short i, j;
  for (i = 0; i < 7; i++)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0; j < anzMAX; j++) {
      SPI.write(InitArr[i][0]);  //register
      SPI.write(InitArr[i][1]);  //value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max7219_set_brightness(unsigned short br)  //brightness MAX7219
{
  unsigned short j;
  if (br < 16)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0; j < anzMAX; j++) {
      SPI.write(0x0A);  //register
      SPI.write(br);    //value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helpArr_init(void)  //helperarray init
{
  unsigned short i, j, k;
  j = 0;
  k = 0;
  for (i = 0; i < anzMAX * 8; i++) {
    helpArrPos[i] = (1 << j);   //bitmask
    helpArrMAX[i] = k;
    j++;
    if (j > 7) {
      j = 0;
      k++;
    }
  }
}
//**************************************************************************************************
void clear_Display()   //clear all
{
  unsigned short i, j;
  for (i = 0; i < 8; i++)     //8 rows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anzMAX; j > 0; j--) {
      LEDarr[j - 1][i] = 0;       //LEDarr clear
      SPI.write(i + 1);           //current row
      SPI.write(LEDarr[j - 1][i]);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rotate_90() // for Generic displays
{
  for (uint8_t k = anzMAX; k > 0; k--) {

    uint8_t i, j, m, imask, jmask;
    uint8_t tmp[8] = {0, 0, 0, 0, 0, 0, 0, 0};
    for (  i = 0, imask = 0x01; i < 8; i++, imask <<= 1) {
      for (j = 0, jmask = 0x01; j < 8; j++, jmask <<= 1) {
        if (LEDarr[k - 1][i] & jmask) {
          tmp[j] |= imask;
        }
      }
    }
    for (m = 0; m < 8; m++) {
      LEDarr[k - 1][m] = tmp[m];
    }
  }
}
//**************************************************************************************************
void refresh_display() //take info into LEDarr
{
  unsigned short i, j;

#ifdef ROTATE_90
  rotate_90();
#endif
  for (i = 0; i < 8; i++)     //8 rows
  {
    digitalWrite(CS, LOW);
    delayMicroseconds(1);
    for (j = anzMAX; j > 0; j--) {
      SPI.write(i + 1);  //current row
#ifdef REVERSE_HORIZONTAL
      SPI.setBitOrder(LSBFIRST);      // bitorder for reverse columns
#endif

#ifdef REVERSE_VERTICAL
      SPI.write(LEDarr[j - 1][7 - i]);
#else
      SPI.write(LEDarr[j - 1][i]);
#endif

#ifdef REVERSE_HORIZONTAL
      SPI.setBitOrder(MSBFIRST);      // reset bitorder
#endif
    }
    digitalWrite(CS, HIGH);
  }
}
//**************************************************************************************************
void char2Arr(unsigned short ch, int PosX, short PosY) { //characters into arr
  int i, j, k, l, m, o1, o2, o3, o4;  //in LEDarr
  PosX++;
  k = ch - 32;                        //ASCII position in font
  if ((k >= 0) && (k < 96))           //character found in font
  {
    o4 = font1[k][0];                 //character width
    o3 = 1 << (o4 - 2);
    for (i = 0; i < o4; i++) {
      if (((PosX - i <= maxPosX) && (PosX - i >= 0))
          && ((PosY > -8) && (PosY < 8))) //within matrix?
      {
        o1 = helpArrPos[PosX - i];
        o2 = helpArrMAX[PosX - i];
        for (j = 0; j < 8; j++) {
          if (((PosY >= 0) && (PosY <= j)) || ((PosY < 0) && (j < PosY + 8))) //scroll vertical
          {
            l = font1[k][j + 1];
            m = (l & (o3 >> i));  //e.g. o4=7  0zzzzz0, o4=4  0zz0
            if (m > 0)
              LEDarr[o2][j - PosY] = LEDarr[o2][j - PosY] | (o1);  //set point
            else
              LEDarr[o2][j - PosY] = LEDarr[o2][j - PosY] & (~o1); //clear point
          }
        }
      }
    }
  }
}

//**************************************************************************************************
void timer50ms()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50m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1s = 0;
  static unsigned int cnt1h = 0;
  f_tckr50ms = true;
  cnt50ms++;
  if (cnt50ms == 20) {
    f_tckr1s = true; // 1 sec
    cnt1s++;
    cnt50ms = 0;
  }
  if (cnt1s == 3600) { // 1h
    f_tckr1h = true;
    cnt1h++;
    cnt1s = 0;
  }
  if (cnt1h == 24) { // 1d
    f_tckr24h = true;
    cnt1h = 0;
  }
}
//**************************************************************************************************
void WiFisetup() {
  //WiFiManager
  //Local intialization. Once its business is done, there is no need to keep it around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wifiManager.setAPStaticIPConfig(IPAddress(10, 0, 1, 1), IPAddress(10, 0, 1, 1), IPAddress(255, 255, 255, 0));

  //wifiManager.autoConnect("Wifi Clock");

  // wifiManager.setTimeout(180);

  wifiManager.setConfigPortalTimeout(60);         //1 minute

  if (!wifiManager.autoConnect("Wifi Clock"))
  {
    Serial.println(F("Failed to connect. Reset and try again..."));
    delay(3000);
    ESP.reset();       //重置并重试
    delay(5000);
  }

  //if you get here you have connected to the WiFi
  digitalWrite(wf_led, LOW);   //blue led on if 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IP ssid: ");
  Serial.println(WiFi.SSID());
  Serial.print("IP addr: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
void Otasetup() {

  ArduinoOTA.onStart([]() {
    Serial.println("OTA Update Start");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
    Serial.print("Progress: ");
    Serial.println((progress / (total / 100)));
    //    clear_Display();
    char2Arr('O', 45, 0);            //OTA
    char2Arr('T', 39, 0);
    char2Arr('A', 33, 0);
    char2Arr('.', 25, 0);
    char2Arr('.', 19, 0);
    char2Arr('.', 13, 0);
    refresh_display();
  });

  ArduinoOTA.onEnd([]() {
    Serial.println("OTA End,Restart......");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Error[%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Serial.println("Auth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Serial.println("Begin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Serial.println("Connect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Serial.println("Receive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Serial.println("End Failed");
  });
  ArduinoOTA.begin();
}
//**************************************************************************************************
#ifdef LDR_SENSOR
void Setintens()
{
  //  int intens = ((1024 - analogRead(A0LDR)) / 300);
  int intens = ((analogRead(A0LDR) - 400) / 12);  //480-663 亮-暗
    if (intens < 8) {
      intens = 10;
    }
    else if (intens == 8 || intens == 9 || intens == 10 || intens == 11 )  {
      intens = 8;
    }
    else if (intens == 12 || intens == 13 || intens == 14 || intens == 15)  {
      intens = 5;
    }
    else if (intens == 16 || intens == 17 || intens == 18 || intens == 19)  {
      intens = 3;
    }
    else if (intens > 19) {
      intens = 1;                          //整理亮度值,值越大亮度越高
    }

#ifdef LDR_DEBUG
Serial.print("A0LDR: ");
Serial.print(analogRead(A0LDR));
Serial.print(" intens: ");
Serial.println(intens);
#endif
max7219_set_brightness(intens);
}
#endif
//**************************************************************************************************
void setup ()
{
  pinMode(wf_led, OUTPUT);    //wifi led
  digitalWrite(wf_led, HIGH); // led off

  pinMode(CS, OUTPUT);
  digitalWrite(CS, HIGH);

  Serial.begin(115200);        // most ESP-01's use 115200 but this could vary
  SPI.begin();
  helpArr_init();
  max7219_init();
  clear_Display();
  tckr.attach(0.05, timer50ms);    // every 50 msec
#ifdef LDR_SENSOR
  Setintens();                     // set intensiteit naar LDR.
#endif
/*
  char2Arr('.', 41, 0);            //LOGO
  char2Arr('C', 37, 0);
  char2Arr('L', 31, 0);
  char2Arr('O', 25, 0);
  char2Arr('C', 19, 0);
  char2Arr('K', 13, 0);
  char2Arr('.', 6, 0);
  refresh_display();
*/
  char2Arr('.', 41, 0);            //LOGO
  char2Arr('H', 37, 0);
  char2Arr('e', 31, 0);
  char2Arr('l', 25, 0);
  char2Arr('l', 19, 0);
  char2Arr('o', 13, 0);
  char2Arr('.', 6, 0);
  refresh_display();
  delay(1500);

  clear_Display();
  char2Arr('W', 45, 0);            //WIFI
  char2Arr('i', 38, 0);
  char2Arr('F', 33, 0);
  char2Arr('i', 27, 0);
  char2Arr('.', 20, 0);
  char2Arr('.', 13, 0);
  char2Arr('.', 6, 0);
  refresh_display();
  WiFisetup();
  timeClient.begin();              // Start the NTP UDP client
  Otasetup();
}

void loop()
{
  unsigned int second1 = 0, second2 = 0, min1 = 0, min2 = 0, hour1 = 0, hour2 = 0;
  unsigned int second11 = 0, second12 = 0, second21 = 0, second22 = 0;
  unsigned int min11 = 0, min12 = 0, min21 = 0, min22 = 0;
  unsigned int hour11 = 0, hour12 = 0, hour21 = 0, hour22 = 0;
  signed int x = 0; //x1,x2;
  signed int y = 0, y1 = 0, y2 = 0;
  bool updown = false;
  unsigned int sc1 = 0, sc2 = 0, sc3 = 0, sc4 = 0, sc5 = 0, sc6 = 0;
  bool f_scrollend_y = false;
  unsigned int f_scroll_x = false;

  unsigned short year, day, month, hour, minute, second, week;

  z_PosX = maxPosX;
  d_PosX = -8;
  //  x=0; x1=0; x2=0;

  refresh_display();
  updown = true;
  if (updown == false) {
    y2 = -9;
    y1 = 8;
  }
  if (updown == true) { //scroll  up to down
    y2 = 8;
    y1 = -8;
  }

  while (true) {
    yield();
    ArduinoOTA.handle();       //ArduinoOTA
    /*
        if (f_tckr1h == true)        // check each hour if wifi is connected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igitalWrite(wf_led,HIGH);   //led off
           }
           else
           {
             digitalWrite(wf_led,LOW);    //led on
           }
                f_tckr1h == false;
        }
    */

    if (f_tckr1s == true)            // flag 1second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igitalWrite(wf_led, HIGH);         //led off
        Serial.println("WiFi Disconnect!");
      }
      else
      {
        digitalWrite(wf_led, LOW);         //led on
      }

      int WiFi_status;
      WiFi_status = digitalRead(wf_led);
      if (WiFi_status) {
        Serial.print("WiFi status: ");
        Serial.println(WiFi_status);
      }

#ifdef LDR_SENSOR
      Setintens();                     // set intensiteit naar LDR.
#endif
      if (timeClient.update()) { // update the NTP client and get the UNIX UTC timestamp
        year = timeClient.getYear();
        month = timeClient.getMonth();
        day = timeClient.getDate();
        week = timeClient.getDay();
        hour = timeClient.getHours();
        minute = timeClient.getMinutes();
        second = timeClient.getSeconds();

        MEZ.WT = week;
        MEZ.second1 = second % 10;
        MEZ.second2 = second / 10;
        MEZ.second12 = second;
        MEZ.min1 = minute % 10;
        MEZ.min2 = minute / 10;
        MEZ.min12 = minute;
        MEZ.hour1 = hour % 10;
        MEZ.hour2 = hour / 10;
        MEZ.hour12 = hour;
        MEZ.day12 = day;
        MEZ.day1 = day % 10;
        MEZ.day2 = day / 10;
        MEZ.mon12 = month;
        MEZ.mon1 = month % 10;
        MEZ.mon2 = month / 10;
        MEZ.year12 = year;
        MEZ.year1 = year % 10;          //Single
        MEZ.year2 = year / 10 % 10;     //Ten
      }

#ifdef DATATIME_PRINT
      Serial.print(MEZ.year1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EZ.mon1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EZ.day12);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MEZ.hour1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EZ.min1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EZ.second12);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MEZ.WT);
#endif

      second1 = MEZ.second1;
      second2 = MEZ.second2;
      min1 = MEZ.min1;
      min2 = MEZ.min2;
      hour1 = MEZ.hour1;
      hour2 = MEZ.hour2;
      y = y2;                                 //scroll updown
      sc1 = 1;
      second1++;
      if (second1 == 10) {
        sc2 = 1;
        second2++;
        second1 = 0;
      }
      if (second2 == 6) {
        min1++;
        second2 = 0;
        sc3 = 1;
      }
      if (min1 == 10) {
        min2++;
        min1 = 0;
        sc4 = 1;
      }
      if (min2 == 6) {
        hour1++;
        min2 = 0;
        sc5 = 1;
      }
      if (hour1 == 10) {
        hour2++;
        hour1 = 0;
        sc6 = 1;
      }
      if ((hour2 == 2) && (hour1 == 4)) {
        hour1 = 0;
        hour2 = 0;
        sc6 = 1;
      }

      second11 = second12;
      second12 = second1;
      second21 = second22;
      second22 = second2;
      min11 = min12;
      min12 = min1;
      min21 = min22;
      min22 = min2;
      hour11 = hour12;
      hour12 = hour1;
      hour21 = hour22;
      hour22 = hour2;
      f_tckr1s = false;
//    if (MEZ.second12 == 20 || MEZ.second12 == 40 || MEZ.second12 == 00) //设置循环显示时间点
      if (MEZ.second12 == 40) //设置循环显示时间点,40s时
        f_scroll_x = true;
    } // end 1s

    if (f_tckr50ms == true) {
      f_tckr50ms = false;
      if (f_scroll_x == true) {
        z_PosX++;
        d_PosX++;
        if (d_PosX == 86) //         char2Arr(WT_arr[MEZ.WT][2], d_PosX - 80, 0);
          z_PosX = 0;
        if (z_PosX == maxPosX) {
          f_scroll_x = false;
          d_PosX = -8;
        }
      }
      if (sc1 == 1) {
        if (updown == 1)
          y--;
        else
          y++;
        char2Arr(48 + second12, z_PosX - 42, y);
        char2Arr(48 + second11, z_PosX - 42, y + y1);
        if (y == 0) {
          sc1 = 0;
          f_scrollend_y = true;
        }
      }
      else
        char2Arr(48 + second1, z_PosX - 42, 0);

      if (sc2 == 1) {
        char2Arr(48 + second22, z_PosX - 36, y);
        char2Arr(48 + second21, z_PosX - 36, y + y1);
        if (y == 0)
          sc2 = 0;
      }
      else
        char2Arr(48 + second2, z_PosX - 36, 0);

      char2Arr(':', z_PosX - 32, 0);

      if (sc3 == 1) {
        char2Arr(48 + min12, z_PosX - 25, y);
        char2Arr(48 + min11, z_PosX - 25, y + y1);
        if (y == 0)
          sc3 = 0;
      }
      else
        char2Arr(48 + min1, z_PosX - 25, 0);

      if (sc4 == 1) {
        char2Arr(48 + min22, z_PosX - 19, y);
        char2Arr(48 + min21, z_PosX - 19, y + y1);
        if (y == 0)
          sc4 = 0;
      }
      else
        char2Arr(48 + min2, z_PosX - 19, 0);

      char2Arr(':', z_PosX - 15 + x, 0);

      if (sc5 == 1) {
        char2Arr(48 + hour12, z_PosX - 8, y);
        char2Arr(48 + hour11, z_PosX - 8, y + y1);
        if (y == 0)
          sc5 = 0;
      }
      else
        char2Arr(48 + hour1, z_PosX - 8, 0);

      if (sc6 == 1) {
        char2Arr(48 + hour22, z_PosX - 2, y);
        char2Arr(48 + hour21, z_PosX - 2, y + y1);
        if (y == 0)
          sc6 = 0;
      }
      else
        char2Arr(48 + hour2, z_PosX - 2, 0);

#ifdef CHINESE_CALENDAR
      char2Arr('2', d_PosX - 5, 0);                     //year
      char2Arr('0', d_PosX - 11, 0);
      char2Arr(48 + MEZ.year2, d_PosX - 17, 0);
      char2Arr(48 + MEZ.year1, d_PosX - 23,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0], d_PosX - 30,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1], d_PosX - 35,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2], d_PosX - 41,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3], d_PosX - 48, 0);
      char2Arr(48 + MEZ.day2, d_PosX - 53, 0);           //day
      char2Arr(48 + MEZ.day1, d_PosX - 59, 0);
      char2Arr(WT_arr[MEZ.WT][0], d_PosX - 68, 0);        //day of the week
      char2Arr(WT_arr[MEZ.WT][1], d_PosX - 74, 0);
      char2Arr(WT_arr[MEZ.WT][2], d_PosX - 80, 0);
#else
      char2Arr(WT_arr[MEZ.WT][0], d_PosX - 5, 0);        //day of the week
      char2Arr(WT_arr[MEZ.WT][1], d_PosX - 11, 0);
      char2Arr(WT_arr[MEZ.WT][2], d_PosX - 17, 0);
      char2Arr(WT_arr[MEZ.WT][3], d_PosX - 23, 0);
      char2Arr(48 + MEZ.day2, d_PosX - 27, 0);           //day
      char2Arr(48 + MEZ.day1, d_PosX - 33,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0], d_PosX - 39, 0); //month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1], d_PosX - 43,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2], d_PosX - 49,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3], d_PosX - 55, 0);
      char2Arr(M_arr[MEZ.mon12 - 1][4], d_PosX - 61, 0);
      char2Arr('2', d_PosX - 68, 0);                     //year
      char2Arr('0', d_PosX - 74, 0);
      char2Arr(48 + MEZ.year2, d_PosX - 80, 0);
      char2Arr(48 + MEZ.year1, d_PosX - 86, 0);
#endif
      refresh_display(); //alle 50ms
      if (f_scrollend_y == true) {
        f_scrollend_y = false;
      }
    } //end 50ms
    if (y == 0) {
      // do something else
    }
  }  //end while(true)
  //this section can not be reached
}

代码下载:

库下载:(特别说明:<NTPClient.h>库增加了直接获取 year, month, day函数,库管理器联网下载的库不可用)

一些配置说明:
#define NTP_OFFSET     8*3600                    //+8h,北京时间
#define NTP_INTERVAL   12*60*60*1000             //12*60*60*1000  12 hours 更新
#define NTP_ADDRESS  "ntp1.aliyun.com"
//#define NTP_ADDRESS    "time1.cloud.tencent.com"

时区调整,北京时间+8
时间更新间隔,代码中是12小时
NTP服务器地址:阿里云,可选腾讯等

#define wf_led  2      // 0,D3
#define CS             15     // D8=cs Pin(SPI) D5=CLK, D7=DI

WIFI状态指示LED脚,MAX7219 CS脚引脚定义

#define DATATIME_PRINT
#define CHINESE_CALENDAR                            //中国日历显示方式 1900-01-01,星期
#define LDR_SENSOR
#define LDR_DEBUG

打印时间宏定义
中国日历宏定义,注释掉为西方国家日期格式:12 Mar 2019.
LDR光线检测宏定义,注释掉为不使用LDR光线检测。
LDR光线检测调试宏定义,用于使用不同LDR时打印光线对应亮度,调试。

  if (!wifiManager.autoConnect("Wifi Clock"))

同样的,WIFI热点名称定义

#ifdef LDR_SENSOR
void Setintens()
{
  //  int intens = ((1024 - analogRead(A0LDR)) / 300);
  int intens = ((analogRead(A0LDR) - 400) / 12);  //480-663 亮-暗
    if (intens < 8) {
      intens = 10;
    }
    else if (intens == 8 || intens == 9 || intens == 10 || intens == 11 )  {
      intens = 8;
    }
    else if (intens == 12 || intens == 13 || intens == 14 || intens == 15)  {
      intens = 5;
    }
    else if (intens == 16 || intens == 17 || intens == 18 || intens == 19)  {
      intens = 3;
    }
    else if (intens > 19) {
      intens = 1;                          //整理亮度值,值越大亮度越高
    }

#ifdef LDR_DEBUG
Serial.print("A0LDR: ");
Serial.print(analogRead(A0LDR));
Serial.print(" intens: ");
Serial.println(intens);
#endif
max7219_set_brightness(intens);
}
#endif

LDR光线检测调整亮度函数,不同的LDR需要细调。

/*
  char2Arr('.', 41, 0);            //LOGO
  char2Arr('C', 37, 0);
  char2Arr('L', 31, 0);
  char2Arr('O', 25, 0);
  char2Arr('C', 19, 0);
  char2Arr('K', 13, 0);
  char2Arr('.', 6, 0);
  refresh_display();
*/
  char2Arr('.', 41, 0);            //LOGO
  char2Arr('H', 37, 0);
  char2Arr('e', 31, 0);
  char2Arr('l', 25, 0);
  char2Arr('l', 19, 0);
  char2Arr('o', 13, 0);
  char2Arr('.', 6, 0);
  refresh_display();
  delay(1500);

  clear_Display();
  char2Arr('W', 45, 0);            //WIFI
  char2Arr('i', 38, 0);
  char2Arr('F', 33, 0);
  char2Arr('i', 27, 0);
  char2Arr('.', 20, 0);
  char2Arr('.', 13, 0);
  char2Arr('.', 6, 0);
  refresh_display();
  WiFisetup();
  timeClient.begin();              // Start the NTP UDP client
  Otasetup();

LOGO显示,可自由调整,注意字符显示的位置及数量。

      if (MEZ.second12 == 40) //设置循环显示时间点,40s时

滚动显示日期、星期的时间点,代码中为40秒时滚动显示,滚动时间大概8秒左右。

视频效果,来自坛友仿制: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319-1-1.html

补充内容 (2022-1-20 10:03):
52#  有lupo88坛友修改的共阳点阵程序,可参考, 55#为文中PCB原文件,EDA软件为pads2005.

网友A:
编译环境都搞不了的表示就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环境都搞不了的表示就看看了…

新手玩ESP8266用阿尔杜一诺的人最多资源也最多,其他的资源少些,我弄了一阵子lua,虽然wifi校时也没问题但是因为没能深入就撂下了,模块一直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环境都搞不了的表示就看看了…

Arduino资源很多,精华就是各种库,不需要很复杂的环境搭建,官网的版本安装外加ESP8266补丁安装就好,不需要设置路径获取环境,因为连接的外网有时不稳定而安装失败。

网友: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楼主做的真好~

网友:
正好手上有控制板和8*32的屏想仿制1个,请教要改哪里,刚接触8266

网友B:
手上正好有8266模块和8*32的屏,想仿制一个,请教需要修改哪些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正好有8266模块和8*32的屏,想仿制一个,请教需要修改哪些位置
#define anzMAX         6      // number of led matrix Modules

修改为(未验证 ):#define anzMAX  4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为(未验证 ):#define anzMAX  4

仿制成功,因屏幕比较小没法显示秒,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感谢lz
试验一个看看

网友:
网上看到一个用8*32的点阵屏幕,秒用小字显示的,可以节省2块点阵屏,看起来也听美观的。不过那个加上断网还显示的芯片。
lz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改改代码也搞一个。
淘宝关键字“hack实验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改为(未验证 ):#define anzMAX  4

我试了有点问题,最左边多了2个点。
lz能不能搞成4块点阵屏幕显示秒的。

另外建议把星期几的英文改成大写数字哇,这样一眼就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有点问题,最左边多了2个点。
lz能不能搞成4块点阵屏幕显示秒的。

亚克力哪里买的?老铁?给个链接。
我也在做这个,已经基本成功。

网友:
这是什么字体?还挺好看的

网友:
亚克力找tb定制啊,量下尺寸

网友:
MAX7219 CS脚引脚定义 可以修改吗 怎么改呢 楼主

网友:
pcb是什么软件?AD09打不开啊

网友: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2020-02-21):
OTA怎么弄,没弄明白,新人求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有点问题,最左边多了2个点。
lz能不能搞成4块点阵屏幕显示秒的。

星期这个东西,写成阿拉伯数字,感觉太山寨了。特别是周日,你说显示多少?0,7还是8?要不就给个16*16的点阵,显示汉字。
我自己做的钟,也是显示英文的。都写代码的人了,这点英语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