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访问两个局域网,局域网网段不能改,路由器需要怎样设置

楼主(2019-12-25):
如图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台主机需要同时访问两个局域网,巧的是两个局域网设成一个网段了,局域网网段不能改,,我现在在LAN2到局域网B 加了一个路由器。路由器WAN口配置的局域网B的IP   LAN口自动获取。。 现在是主机可以访问局域网B   局域网B无法访问主机, ,,大神给想想办法。。万分感谢    。 路由器需要怎样设置能 在不影响局域网A的情况下能使局域网B 和 pc自由通信

楼主:
微信 lhhuiskycn   希望大神能给个方案

网友A:
基本上,如果两个局域网不能动ip段的话,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情况,你才能同时访问局域网A和B的资源:
1.局域网A和B的网关ip地址不同
2.局域网A和B的VLAN ID不同(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你基本就不用考虑了)
3.电脑上有两张物理网卡(不能用交换机),一张网卡双ip的方法在这边行不通。
4.在满足上面条件下,两张网卡最好设置固定ip地址。
至于局域网B无法访问电脑,请检查防火墙,或者把A网段断了重试

网友B:
找个多WAN口的路由器,把局域网1和局域网2的IP设置进去,主机接LAN 口,里面应该有静态路由设置,大概是这样,具体我也没有操作过,试试

网友C:
路由器DMZ192.168.5.30主机,普通路由器无法处理这种复杂的同网NET转换,这时就需要降低复杂度,给192.168.5.30主机再分配一个其他段IP或者增加一块网卡将DMZ指到这个新段IP上,增加新网卡不需要指定路由,分配IP需要指定系统外网访问走哪个网关,否则可能会造成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多WAN口的路由器,把局域网1和局域网2的IP设置进去,主机接LAN 口,里面应该有静态路由设置,大概是这 ...

不行局域网A 是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如果两个局域网不能动ip段的话,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情况,你才能同时访问局域网A和B的资源:
1.局域 ...

基本上,如果两个局域网不能动ip段的话,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情况,你才能同时访问局域网A和B的资源:
1.局域网A和B的网关ip地址不同
  局域网A  走的防火墙  有网关   局域网A和局域网B 不需要互通 ,局域网B没有网关,只需要这台主机可以同时访问 局域网A 和局域网B即可  我在 LAN2 与局域网B 之间加了个普通路由 主机可以访问局域网B ,问题是局域网B的其他主机不能想普通局域网一样把数据回传给主机
2.局域网A和B的VLAN ID不同(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你基本就不用考虑了)这个还真不知道:)
纯粹的两个物理隔离的局域网,不是VLAN   之间不互通
3.电脑上有两张物理网卡(不能用交换机),一张网卡双ip的方法在这边行不通。
LAN1  LAN2 两个物理网卡   lan1 设置ip 192.168.5.30 网关 192.168.5.254
                                        lan2 这设置IP 192.168.5.152 网关空
局域网A可以访问  局域网B访问不了   我在 LAN2 与局域网B 之间加了个普通路由 主机可以访问局域网B ,问题是局域网B的其他主机不能想普通局域网一样把数据回传给主机

4.在满足上面条件下,两张网卡最好设置固定ip地址。
AN1  LAN2 两个物理网卡   lan1 设置ip 192.168.5.30 网关 192.168.5.254
                                        lan2 这设置IP 192.168.5.152 网关空
这样LAN2 访问不了 局域网B 啊???
至于局域网B无法访问电脑,请检查防火墙,或者把A网段断了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DMZ192.168.5.30主机,普通路由器无法处理这种复杂的同网NET转换,这时就需要降低复杂度,给192.168. ...

主要是无法改 局域网 A 或局域网 B的  ip段啊。 。能改就好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如果两个局域网不能动ip段的话,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情况,你才能同时访问局域网A和B的资源:
1.局 ...

无网关的是对等连接(无中心)的网络?那会非常麻烦,没有网关的你电脑需要广播(broadcast)找局域网中的可用ip,如果两个网段一旦有些机器ip冲突的话……
至于B网段的不能访问你,除了路由器需要用DMZ以外,还需要同时考虑B网段访问你的ip是否和A网段的有冲突导致你回复的数据包找不到路
还有这取决于你要访问的电脑的ip地址段
如果硬要用一张网卡,在满足AB网段需要访问的机器的ip地址段完全不同以外,A网段反而是要接路由器的,B网段不需要;当然,路由器也必须要做DMZ,电脑也需要设置一堆复杂的子网掩码和手工路由表之类,复杂程度会超出你的想象
ps:我觉得这个有点烧脑浪费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网关的是对等连接(无中心)的网络?那会非常麻烦,没有网关的你电脑需要广播(broadcast)找局域网中的 ...

感谢大神的耐心解答,,没办法了。。把局域网B 网段改了。。

网友:
这个正常情况是不可能的。两边都有  192.168.5.1  到底要访问那个?如果两边都没有相同的IP直接连起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如果两个局域网不能动ip段的话,只有同时满足以下情况,你才能同时访问局域网A和B的资源:
1.局域 ...

方法3最可行

网友(2022-11-13):
好难的样子,看不懂

网友:
加的路由器有AP或者桥接模式的话就还是在一个段,如果没有这种模式也可以关dhcp,lan设置192.168.5.X,进线接lan口

网友:
太高深的真不会啊,网络越简单越好

网友(2023-02-08):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用路由器静态映射表的方法来实现
比如:A段10台机器,B段20台机器,而且,里面地址都是从192.168.0.2开始的。

那么
A段地址的机器,可以在路由器里,手工映射成192.168.1.X
B段地址的机器,可以在路由器里,手工映射成192.168.2.X

那么,
A段机器访问192.168.0.x是自己A段机器,访问192.168.2.X,则是访问B段机器
B段机器访问192.168.0.x是自己B段机器,访问192.168.1.X,则是访问A段机器

网友:
局域网A、局域网B和PC电脑的IP明显在同一个网段,如果不存在地址冲突,无需加路由器,直接交换机汇聚。
单纯专网访问,甚至不需要设网关。

如果省域网A地址已分配完,则要协调上级网管另行分配网段(上级网络要做新网段路由指向),本地则用路由器或PC电脑(双网口)对接(同样要做配置缺省路由指向对省网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