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48V 1.8A充电器RCD吸收电路电容烧蚀

楼主(2019-12-25):
       电动车48V 1.8A充电器充电时弯动输出线间或充满指示灯亮器而停止充电,以为输出线接触不良---拆开测试却没有断路情况发生。眼观RCD吸收电路103电容烧蚀,更换后暂时正常了,有待观察。

飞鸽电动车原车附带的充电器

RCD吸收电路103电容烧蚀

KA3842

8N60

103电容烧蚀

铜箔充当保险丝!

找的拆机配件电容体积太大了!

更换后暂时正常了,有待继续观察

网友:
围观老哥拿大饼替换小馒头

是小馒头质量不好击穿了?

网友:
居然这个有坏的

网友A:
江苏高邮产的,这地方除了咸鸭蛋,产不出什么好东西

网友:
消振电容居然有坏的,太奇怪了。

网友:
更换个2KV的

网友:
换修面耐压DC2KV以上的

网友:
换上去的电容个头真大啊,应该是老货吧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苏高邮产的,这地方除了咸鸭蛋,产不出什么好东西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尝尝

网友B:
这种电容这样坏,已经不是个例了,当年,修东芝L851的18寸彩电板子,那上面的蓝色高压瓷片(行逆)就经常遇到顶部开窗,碳化导致不正常,拉低电源ZZ叫的毛病。
修电动车充电器,快充,也尝尝遇到这种情况,每次坏的都是这种蓝瓷片,故障位置正好是开关变压器初级RCD网络的这个电容,从102到103都遇到过,根据我分析,属于银离子迁移,最终低于爬电距离,形成初期拉弧,将本该绝缘的绝缘皮从内部烧蚀成导电通道,因为持续不断的工作在高频高压极化的环境下,会越来越厉害,有这样横拉的,还有纵向劈开的,所以,我对这种蓝色瓷片没啥好感,凡是跨冷热地的这玩意,能拆的全拆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过热损坏?过压击穿?

网友:
估计是耐不住压烧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这样坏,已经不是个例了,当年,修东芝L851的18寸彩电板子,那上面的蓝色高压瓷片(行逆)就经常遇 ...

请问,这蓝色瓷片电容拆了,
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吗 ?
不会有后遗症吗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蓝色瓷片电容拆了,
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吗 ?
不会有后遗症吗 ? ...

这个不能省,吸收高压的,没有开关管很快就坏了。

网友:
质量不行,很少见到他坏的,倒是CY很多年限长了,漏电或炸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省,吸收高压的,没有开关管很快就坏了。

是啊,我也觉得不能省,
就是好奇,衡水坛友说,可以拆了,
不知道他有什么道理所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觉得不能省,
就是好奇,衡水坛友说,可以拆了,
不知道他有什么道理所在。

他拆的不是这地方的,而是其他地方的,请看这句话"凡是跨冷热地的这玩意,能拆的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拆的不是这地方的,而是其他地方的,请看这句话"凡是跨冷热地的这玩意,能拆的全拆了" ...

喔,我明白了,
是一次侧与二次侧之间的电容,
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