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疑似”航嘉电源SUPER 400N

楼主(2019-12-25):
这个型号的航嘉电源论坛里没有人拆过,又因这个低负载的时候电源有滋滋的声音,所以拆开看看。
拆开后感觉我买到个山寨航嘉,这个做工比以前的老电源少了不少配件。虽然在论坛里混了N年,
但是电源这个还是不敢玩,顶多换个电容什么的。哪位有经验麻烦回个贴,这个电源的高频啸叫该怎么修?

后记:各位点评一致好电源,但我不大认同。主变压器下部有明显的变形,二个搜索“航嘉电源+电流声”有很多来自京东的评论都反应有这个情况。这个电源买的二手货,当时看着挺新的,出厂日期年份也很近就定下来了,
拆是为了看看里面的情况,电路板底部没有老款的常用的透明胶板隔离,只用了2条海绵状的东西,电源出线口
没有用胶圈而只是用扎带敷衍了一下。在易碎贴明显没有损坏的情况,我拆主板时只发现了3颗螺丝,而主板有4颗
螺丝位。卖家估计是受不了电源的啸叫用了小几个月就闲置下来了,所以成色才那么新,风扇内侧的灰尘都很少。

网友:
是正品,只是这个价格低,所以就是这样料,这样的做工

网友:
看着好简陋··居然都标300W···听说电源噪音都是电源里面的变压器或者线圈产生的,听说可以滴502进线圈固化就可以降噪了

网友A:
新工艺,贴片加主动PFC(APFC)。
单管正激
板材看上去比原来好了。。。

补充内容 (2020-8-20 09:44):
看错了 被动的。。。

网友:
好简陋啊,看着像是被动式 pfc,散热片好小啊

网友:
以前的老电源都是用的分立件,看上去密密麻麻的,这个电源除了大型件外其余都是贴片.........

网友:
看了一下,以为是假的,元件用料有点少,在往下翻,看到线路板背面电路走了很整齐,可以说是正品。

网友:
过去我也问过维修师傅这样的一个问题,师傅说换个高频变压器试试。自己弄不来,后来就把这个电源送了给师傅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少了台电脑。。。。。

网友:
新型的主动PFC电源,做工用料中规中矩,还算不错,至于噪音可以把主变压器拆下加热后浸泡在绝缘漆中就可解决

网友:
低端产品,功率不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现在集成度高了,看起来似乎用料少很正常。看看EMI电路就知道是正品了。

网友:
看楼主拍的照片,看做工不像是假冒的。

网友:
这个电源方案比以前那种先进很多,以前那种方案都用几十年了,现在只有山寨会用。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
比山寨的好多了
其实航嘉也是山寨出身的

网友:
真应该是真的,后面换方案了。所以看起来就肉少了。

网友:
300W这样可以了。

网友B(2020-03-19):
真巧,我也刚买了一个400N,全网就你一个发拆解。

不巧的是我这个400N的面板密密麻麻的元件,你这个也太少了,可能是假的,或者后期缩水。我买的是16年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巧,我也刚买了一个400N,全网就你一个发拆解。

不巧的是我这个400N的面板密密麻麻的元件,你这个也太少 ...

对的,一看年份比较近、 比较新就买了(标签19年6月份出厂),白天用电脑都没什么感觉,晚上电脑那“滋 滋 滋”的声音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工艺,贴片加主动PFC(APFC)。
单管正激
板材看上去比原来好了。。。

被动PFC + 单管正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