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帮我画个打样文件如下图。谢谢了!

楼主(2019-12-25):
电视信号收不好不过门限msk,谁帮我画个打样文件

网友:
PCB就是第一张图的样子吗?

网友:
直接抄就行呗

网友:
这图好像也不复杂呀,又不是双面板
所以直接拿洞洞板做一个,或者头连头脚边脚的搭棚吧

网友:
看了一下你这个应该是双面板,还没法直接拿第一张图抄,还是老老实实从原理图开始做一下吧,KICAD可以尝试,免费开源的

网友:
直接用layout 抄板功能抄
或者直接用洞洞板呗

楼主:
关建我不会画,也不会做打样文件。

网友:
双面板 单独一个引脚成圆是地。一面单独接地 另一面走线 。高频的东西 很难调试的,而且PCB上的线圈圈数和电路图不对应,线圈的漆包线直径,绕制直径,都没参数,还有调整的间隙。。。。。买个成品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
图倒是简单,反倒是原理图更费时间

原理图跟上面实物图并不一致,参数大多不同
还有C7,L7,R16,RW,1P,板子上好像没有?

网友:
第一张图貌似不完整,不像是单面的,有些线没有连起来

楼主:
别人做的是这样的,线圈直经圈数有。

楼主:
别人做的是这样的,线圈直径跟圈数有

网友:
直接PCB图片就有了 直接抄啊  然后抄好了打样就好了~~

网友:
这年头都不看广电电视了

网友:
这板子不是单面双面的问题,我估计你就算有板子也调不出来。
高频,你要是没有设备,比玄学还玄学。

网友A:
这就一个电视天线放大器,去垃圾站找个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改一下就行了,
或者淘宝20--40元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一个电视天线放大器,去垃圾站找个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改一下就行了,
或者淘宝20--40元买个新的, ...

怎么改?以前的001模拟信号放大器,哪个螺丝接天线线芯?哪个螺丝接屏幕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一个电视天线放大器,去垃圾站找个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改一下就行了,
或者淘宝20--40元买个新的, ...

支持这种说法因为个人制作没有测试调试手段,首先不知前端电平多少

网友:
弄个有线电视放大器模块吧,我记得马老板家买了一个,18元,指标还不错

网友:
可以考虑淘宝买个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