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逆潮流而动再说个感光PCB板用普通A4纸的事儿

楼主(2019-12-25):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印刷电路板“白送”的缘故,已经没有人自己做了,确实,无论多么复制的电路板,只有自己弄一张图纸发给制版厂要不了几天就拿到PCB板了,如果还是一意孤行的自己玩业余的就太没劲了,说实话我也一直很羡慕那些打板回来开贴展示的,也因此在电脑上安装了据说比较容易上手的画图软件,怎奈学的没有忘的多,每次都为找一个库里的封装而闹心,此处省略100字。
话说最近无聊,重新玩手里的几片RTC芯片做自己的时钟程序模版,DS1302和DS3231搞好了,其中三个DS3231模块中只有一个真准的,后来又发现有人玩0.78的RX8025T,就跟风弄了几片,入手后才发现这东西真小,只当晶振使用搭三根线还凑合,如果必要的功能引脚都扯线的话,老花镜+放大镜也做不到,于是想起了“打板”,但是指甲盖大小的电路板只用一两个,真的不好意思麻烦厂家,而手里还有闲置的感光PCB板和各种药粉,于是就有了此处制作,图中用Sprint-Layout 6.0 几分钟就画好了,接下来打印菲林纸的时候却找不到纸了,没办法只能用普通的A4纸了,打印后发现没有镜像,就墨迹朝上贴到PCB上压在桌面的玻璃板下面,接下来用105W的三基色灯照了一个多小时,原本以为曝光会有问题,结果通过显影后发现竟然可以了,(此处善意提示:本次制作的印版线条较粗且极为简单,如果精细制作请三思而行。)后来经过腐蚀很快就做成了,特此发帖分享,如果简单制作用A4纸是可行的。
下面是实物图:(我很丑,但是我能凑合用)

楼主:
多谢临帖支持!方才写了一部分准备保存后明天继续,后来发现已经发出去了,只好编译完成了。

网友:
为啥都上锡?

楼主:
焊完芯片也没多少没锡的地方了,索性就涂了一下也防氧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完芯片也没多少没锡的地方了,索性就涂了一下也防氧化吧

以为你想给8025通上10安或者 8安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你想给8025通上10安或者 8安的电流呢

哈哈,其实也是做大了,因为多设计了一个引脚,完事发现FOE引出脚输出是多余的。

网友B:
有这样的板,sop14跟便宜,自己买几个不就的了!【PCB板 SOP转接板 SOP8 SOP16 SOP28 TQFP TSOP QFN56/64 IC测试板】https://m.tb.cn/h.ez5xtqt?sm=fb9b8b 點ゞ撃°鏈ㄣ接,再选择瀏覽→噐咑ぺ鐦;或復zんíゞ这句话¢Ciwp10RJRQf¢后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板,sop14跟便宜,自己买几个不就的了!【PCB板 SOP转接板 SOP8 SOP16 SOP28 TQFP TSOP QFN56/64 I ...

也是着急用而且闲着没事就玩了一下。

网友C:
¥0.78的RX8025T  这个怎么样  准不?

网友D:
RX8025T据说这个很准,到底有多准还是说不准

网友:
直接上A4线细了容易沙眼,特别是墨不够厚的时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9656

网友E:
话说这个飞线还真是没啥压力,不过还是撸了转接板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0.78的RX8025T  这个怎么样  准不?

0.78肯定不是爱普生的吧,我在优信买的爱普生的RX8025T-UB,3.85一片,示波器测量准准的32.768Khz。

1.2V供电时的频率:

5V供电时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RX8025T据说这个很准,到底有多准还是说不准

看我14楼的回帖。

网友:
LZ早说啊,我也是看别人玩,自己随便画了个PCB,嘉立创5元还包邮,想要的自己下载吧,电池供电104可以不要,那俩10K上拉电阻不接单片机用也可以不要,串联的2K电阻是按照官方要求加的,我看别人没接也没事。

网友:
希望早日看到老哥成品面世…

网友D:
引用 网友F:
0.78肯定不是爱普生的吧,我在优信买的爱普生的RX8025T-UB,3.85一片,示波器测量准准的32.768Khz。

1.2V ...

示波器校准过吗?不过32.7680,最后一位还是零,感觉挺好的
等精度测量我还没试过,也没有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校准过吗?不过32.7680,最后一位还是零,感觉挺好的
等精度测量我还没试过,也没有仪器
...

没校准过,没钱也没那需求,1.2VC供电时,最后一位可不是0,按照DS工作最低电压1.7V供电时频率32.7680,按照DS最低计时电压1.15,1.2V供电时频率32.7679,基本上可以判断示波器的精确度没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个飞线还真是没啥压力,不过还是撸了转接板子?

老弟,看来你也拍差了,我第一单10个就拍了这个RX8025 AC的,后来仔细看手册发现他不是RX8025T,后来重拍RX8025T,他俩的区别是后者带温补前者不带,但是这种AC的可以调整精度,调整方法我弄明白了,但是没有实验效果,不准是肯定的了(或许我的程序有问题)24小时快了2秒,眼下只是实验了一下还没有玩明白。起初用网上的代码实验,各种毛病,后来直接用DS3231的代码只是将读/写地址换换(0xD0==0x64;0xD1==0x65)
就啥都不用改了,估计还要玩一阵子,发帖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