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闲鱼上3块钱不包好坏的充电钻电池。

楼主(2019-12-25):
十个,四个能用,但其中一个电池明显有点粗糙,并且没什么力了,要换电池,另三暂时没什么问题,其中一个是今年三月份的,一个带温控。

叧6个要么充不进电,要么几分钟就充满,空钻几圈就没电了。

最左边的蓝色,是焊点掉了,估计是还能用,不过是要座充,暂时没办法了测试。

绿色的一节电池明显变粗糙了,应该是坏了一节电池,不过看不出是锂离子还是锂铁,万用表没电了。
右边四节外观看不出问题,浅蓝跟紫色分别标3.6v 3.7v应该是锂离子,深蓝的没标就不知道了,回头测下电压。

网友:
充一下放电看看有多少,不够标称容量的全拆电池单独充单独测吧,应该能找到几节能用 的。。

网友A:
这个能淘到一个能用的,就值了啊!

网友:
可以的,虽然便宜,但是能用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捡到宝了。。。。。。

网友:
不用看,南通货!三块挣个外壳和保护板就赚了

网友:
我也买了,能有三个能用的就不错了

网友:
在哪买的给个链接看看去

网友:
有链接吗
正好需要电池

网友B:
我再说一次:
这个完全不值得购买,买就是亏。

真不懂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多人觉得超值、划算的,我明确告诉你们:
电池都是报废的,电芯绝大多数都是0电压,对于锂电池,0电压就是死刑,没有死缓。
没一个能用的。

什么外壳、保护板,那些根本就不会坏好不好? 要那么多备用干嘛?

X宝上有保用的库存0循环充电钻电池,很便宜的,几块钱一个,买一个胜过你买10个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淘到一个能用的,就值了啊!

不值的,绝大多数0电压,个别有电压的容量也可想而知。X宝一个好的也只要6.9元

网友:
我也买了,好几个进水了!折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再说一次:
这个完全不值得购买,买就是亏。

几块钱的是充电器吧,

网友:
我也买了,感觉人品不行还是怎么,直接量只有1个有电压的,拆电芯三分之一锈的不成样子,三分之一0电压,最后只有8节有电压
想上车的坛友考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再说一次:
这个完全不值得购买,买就是亏。

赞成,保护板很少坏,直接换新3C到5C电池就差不多了,新电池才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的是充电器吧,

当然是电池,我不给链接的原因是那个我也没买过,因为暂时用不上。
建议别买楼主这个是因为我买过,30元花的毫无意义。

网友D:
买一个普通的新的,至少也要40块左右,算是赚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普通的新的,至少也要40块左右,算是赚了吧

瞎扯淡,40块能买一整套电钻还剩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扯淡,40块能买一整套电钻还剩钱。

你要是买东成牌的电池,40块钱还不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再说一次:
这个完全不值得购买,买就是亏。

囤积了大量锂电池的土豪们可不会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