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空开应该怎么样使用

楼主(2019-12-25):
拆机下来几个空开,没看明白怎么样使用。请教。不知为什么还有一路是直流,是驱动用的吗?

网友:
这个不是空口吧?

网友:
感觉是接触器多点,线包是直流48V驱动的

网友A:
线圈DC48Ⅴ供电,控制交流220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DC48Ⅴ供电,控制交流220Ⅴ

是说没有48V的电源,空气开关即使过流也不会起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没有48V的电源,空气开关即使过流也不会起作用吗?

是说这就不是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这就不是空开。

空气开关应该是没错的。只是不太清楚这个48V端子的具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