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CD斑马纸维修思路的尝试

楼主(2019-12-25):
热压密封连接器(Heat Seal Connector,简称HSC),也就是俗称的斑马纸、导电纸、热压纸等,是一种可以柔性连接传导的电子配件。广泛应用于液晶显示器与电路板、电路板与电路板之间的相互连接。
由于其自身缺陷及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多数使用这种配件的产品过了一定年限后就会因为斑马纸开胶等原因使LCD显示部分缺胳膊少腿而失效。
而这种配件的不易得、热压操作工艺和条件的限制、修复后的使用寿命等问题也让广大坛友头疼,

使得好多其他性能完好的设备仅仅因为斑马纸的问题处于闲置或报废状态。

本文以一台液晶显示时钟的维修为例,提供一种斑马纸的替换维修的思路,供广大坛友借鉴。
这台时钟拆解后试图重新热压斑马纸两端,但发现斑马纸已经老化到完全失去粘性,还没有脱离的部分也完全脱开了。
因没有合适的斑马纸,并对即使有斑马纸也对粘接后的使用寿命没有信心,这台时钟就进入箱底,压起来了。
今年,契机来了。一是有时间,二是考虑出一种维修方式,三是适逢双十一双十二有红包和一些网店有小金额包邮的配件可选。

维修思路就是用同间距长度的FFC/PFC排线代替斑马纸,处理的关键在于两端的连接。PCB端空间够的话用排线插座,不够的话直接焊接。LCD端因为FFC/PFC排线连接端也有一定的硬度不能直接压在LCD的导电接口上,
需要用传统的柔性的导电橡胶条做一下过度。排线和插座都可以买到,但导电胶条很难网购,
所以根据实际情况找到一条合适长度,厚度,导电方向的导电橡胶条成为维修成败的主要因素。
老坛友对这种东西应该不会陌生,在一些老的电子表等液晶显示设备上可以找到。

本例中使用了1.0mm间距,18p单排双面排线插座,选择双面插座是因为可以灵活的选配同面或异面排线,可以选择两个朝向焊接插座。
排线规格为1.0mm间距,18p,100mm长异面排线,之所以选择异面排线是因为正好这个规格的包邮。
在一块破电子秒表里拆到一条合适尺寸(20mm长1mm厚4面导电)导电橡胶条。

原来的面板LCD背光板背板组件因为是斑马纸直接热压在LCD上而没有硬性的连接结构,
为使排线,导电胶,LCD保持稳定可靠的压接需要对组件做一些小改造。因没找到尺寸更小的螺钉,只能使用M3螺钉螺母做了连接,
好在内部空间足够,没与其他部分产生机械干涉(LCD组件可小角度旋转,触发时钟内部一个行程开关,切换显示内容模式)。

加工后组装上LCD组件,上电,数字显示完整,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此感谢某宝发放的红包,感谢奥*魅旗舰店,发*家数码专营店提供的小额包邮服务。

网友A:
成本稍高,但是创意很好!好评!

最难办的是上面的液晶屏部分,我见过别的产品用一个个的小夹子一样的铁夹子夹住液晶屏,但是维修的话,要看空间

网友:
屏的一头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推上去又看了看帖子 楼主焊工不赖。

网友C:
看焊点好象用的是焊油,不是松香来的

网友:
很棒!好方法~~~
绝对是考验焊接能力的!

网友:
就想学习学习屏幕那边怎么解决

网友:
主要是屏幕一边怎么连接的?

网友:
莫名其妙~

网友:
也有一个时钟这样了,想知道屏幕那一端怎么接的呢??谢谢。

网友D:
就想看屏那段是怎么处理的,结果美图

网友:
等LZ上图看看屏幕一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关键步骤怎么没有了,屏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各位抱歉。
头一次发帖,那个编辑界面太让人蛋疼了。
我会尽快完善。

相关阅读:
斑马纸维修实例兼东芝TOSHIBA KT-4562磁带随身听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69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想看屏那段是怎么处理的,结果美图

屏幕那端估计是导电橡胶条放在屏幕和排线之间,再压紧的

网友:
办法不错,就是压紧导电橡胶和排线的部分比较麻烦。

导电橡胶一般在有显示屏的遥控器上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稍高,但是创意很好!好评!

最难办的是上面的液晶屏部分,我见过别的产品用一个个的小夹子一样的铁夹 ...

确实。需要看有没有能安装上一个夹具的空间条件。
因为有*宝的红包和奥*魅,发*家的小额包邮,几乎是零物料成本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上去又看了看帖子 楼主焊工不赖。

重新编辑了一下,这次应该可以看明白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焊点好象用的是焊油,不是松香来的

既不是焊油也不是松香,是BGA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