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r120li ec手电钻拆机保养

楼主(2019-12-25):
最近由于经常要用到电钻比较多,用松下7840转换头钻孔很不方便,一些轻活看中了博世的12v平台的grs1080-2和grs12系列,主要是本人有琢美的8022电磨的电池和充电器充电器本身就是博世12v平台的快充,新机起码得三百多大洋,上闲鱼拍了个打黑机,谁知回来开关坏了,后来又拍了两个回来拆修组装,最后又看到一个卖家300卖grs12 ec还包一个电池,于是手痒又买了回来,发现二手机还是有点问题,就是有时按开关灯亮而机器不转,干脆开拆清理

楼主:
折腾的后果就是花了很多大洋,落下一堆杂物,还不如入手全新机了,另外博世gsr12 ec发现有个缺陷,由于机身设计得坚凑,主控只能横置在电机与齿轮箱下,为了散热在电机风扇下有个开口电机运转时风扇同时也给电路板降温,缺点是电路板上积落灰尘,再者博世的电路板没像松下,牧田,米沃奇那样做封胶处理,所以博世的gsr12 li和gsr12 ec由于都是差不多的设计,灰尘容易沾到开关上,用久了容易烧开关,据说12-30还有马来西亚新出的一款1080-2ec已经是全封闭机箱,解决了烧开关坏电路板的问题,再有博世的散热孔都是开放式的不像松下,牧田用不锈钢纱网做防尘处理,但博世的机壳据说加入了玻璃纤维,比一般的机器坚固耐用

网友:
开关不灵看来是通病,

网友:
真没必要折腾买二手了,拍卖也没有便宜好捡,直接全新一步到位,不闹心。

网友:
机器成色还不错啊。值了。

网友:
请问grs12 ec不转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好是好了点还是偶尔有失灵的状况,还没找到根本原因,如果是开关问题,而开关里没有发现有烧蚀的现像,只是有点磨损印记,轻触开关电量灯照明灯又亮,只是偶尔电机不转,估计还是出在电路上,怀疑霍尔或一组线圈有问题,先将就着用,实在罢工了再仔细查找原因解决,再来发帖分享给大家

网友:
支持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无刷控制板也许有问题

网友:
敬佩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
机壳几家的牌子都有玻璃纤维增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是好了点还是偶尔有失灵的状况,还没找到根本原因,如果是开关问题,而开关里没有发现有烧蚀的现像,只是 ...

电路不懂,但是手上一个100元的充电螺丝批吗(贵死当时不知)充电靠运气,烦气了把所有元件焊了一边没事了

网友:
同款 买了两把好用的很

网友:
楼主还没有算上手工费的~    下次直接买新机!

楼主:
再次拆机,检查霍尔供电正常,电路板输出正常,估计问题还是出在开关上,于是拆开开关,发现上家涂抹的油脂太多了,把滑片加弯一点增加滑动过程中增加接触,另外拆装时一定要小心那个扳机弹簧,弄不好就飞了,通过这次开关重新组装,已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拆机,检查霍尔供电正常,电路板输出正常,估计问题还是出在开关上,于是拆开开关,发现上家涂抹的油脂 ...

博世的通病比较多,也好修,你看一下转子后面轴承下面的电容是否失效了,一般那儿都有问题。

网友(2020-05-31):
拆了 装不回去 特来学习 谢谢

网友(2020-10-10):
写的不错,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