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小充电器

楼主(2019-12-26):
有个小充电器坏了。拆开看看。结果发现交流220v一端是接在利用线路板当元件的一脚上。不知道这个线路板印刷充当的什么元件。是电容吗?

网友A:
线路板当保险丝都看不出,还指望你能修好么?

直接丢吧。

网友:
保险保险保险。。

网友:
红圈标记的为高压尖端放电器,用于防止高压损坏电路元件。

网友:
这样的保险丝反应时间要多少?

网友:
我也没看出是保险丝

网友B:
这个是pcb保险,圆圈右面烧掉的细铜箔就是保险,圆圈左面是放电跳火间隙,保险烧断瞬间用来吸收变压器反电动势高压~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拆件还得测试下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cb保险,圆圈右面烧掉的细铜箔就是保险,圆圈左面是放电跳火间隙,保险烧断瞬间用来吸收变压器反电 ...

我还以为那两个是备用保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cb保险,圆圈右面烧掉的细铜箔就是保险,圆圈左面是放电跳火间隙,保险烧断瞬间用来吸收变压器反电 ...

还是大婶科普讲得好!呱唧呱唧!

网友:
第一眼看像防雷设备,细心看只接一根线。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当保险丝都看不出,还指望你能修好么?

直接丢吧。

真刻薄。我从头到尾也没说要修好。谁第一天也不会就知道他是保险。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