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没有3/8的电动扳手输出轴卖?

楼主(2019-12-26):
网上只有头是1/2,轴16/17/18的。我这款头3/8,轴14

网友A:
实在不行找找转接头吧。

网友B:
转接头淘宝大堆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找找转接头吧。

加上转接头,同心度太差,不用手把住,基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接头淘宝大堆卖。

知道了,就是不好用,另外3/8的转换头也贼贵

网友:
1/2上角磨机都变3/8了.

网友:
电动扳手主要适用1/2吋的套筒吧。3/8吋的太小众了,常用度甚至连1/4吋的都不如。

网友B:
几块一个还叫贵。已经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一个还叫贵。已经很便宜了。

哥,给个链接,我怎么看到的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