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里洗衣机龙头关紧了滴水,开一点才能不出水

楼主(2019-12-26):
是新的,不是用了几年才滴水的,
这个是不是只要换一个阀芯就好了,
阀芯本身能不能修理?

网友A:
洗衣机龙头得买好点的呀,九牧的就很耐用,我看价格也不贵20+的样子,欧普的也可以考虑,前几天买了一个双龙头的阀门质量也可以

网友B:
对,阀芯一个就1/2元。长期使用铜体变形磨损导致关后有缝隙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龙头得买好点的呀,九牧的就很耐用,我看价格也不贵20+的样子,欧普的也可以考虑,前几天买了一个双龙头 ...

科固(KEGOO)
京东自营,
搜索304洗衣机龙头排第一的,2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阀芯一个就1/2元。长期使用铜体变形磨损导致关后有缝隙漏水

我这个龙头是新的,用了没几次,一开始就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龙头是新的,用了没几次,一开始就漏的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垃圾品牌吧,换阀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先在论坛问问能不能修,
如果能修的话,我拆开就直接修好了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结构那么简单,也许只是橡胶圈坏了或者卡了沙子在里面。买的话,淘宝10元以内包邮304不锈钢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压着阀芯的圆环垫片扁了,压不紧就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着阀芯的圆环垫片扁了,压不紧就漏水了

用久了的,应该是这个情况,
我这个新的,而且稍微打开一点就不漏了,
也是垫片的问题?

网友E:
拆开后在阀片上的拨叉对应面用锉刀稍稍打磨下,这样关紧后就不会漏水了,这是拨叉和阀片配合不好造成的

网友:
再垫一片橡胶,就不会漏水了

网友F:
新的就去索赔啊,还修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的就去索赔啊,还修什么啊

买了很久了,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后在阀片上的拨叉对应面用锉刀稍稍打磨下,这样关紧后就不会漏水了,这是拨叉和阀片配合不好造成的 ...

非常感谢指点,回去就拆开来看下

网友:
水龙头一定要买好的,千万别买便宜货,特别是锌合金的,倒贴钱都不要用

网友:
现在这玩意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开后在阀片上的拨叉对应面用锉刀稍稍打磨下,这样关紧后就不会漏水了,这是拨叉和阀片配合不好造成的 ...

你的意思是上下陶瓷阀片的接触面不平整、不紧密导致这种情况,还是拨叉的两个脚一边长一边短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长时间摩擦,阀芯拧过头了,拆开,重新对好位置装上,可以用一段时间,在胶垫位置加一层垫片,可以更耐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