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5V充电锂电池

楼主(2019-12-26):
突然就不工作了,充电也无反应,可能是充电时烧了,拆开给大家看下能不能修好了?

网友A:
锂电池芯还是好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B:
测量一下电芯的电压,电压正常在查电路看看。没有电压,用4.2CM充电器充一下试试看。

网友C:
这玩意儿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电芯的电压,电压正常在查电路看看。没有电压,用4.2CM充电器充一下试试看。 ...

电芯电压正常,电芯可以用在别处,但是能修好更好,不知哪里坏了。这个电池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可不便宜

是不便宜,但是充一次电能用好长时间,所以最好还是能修上啊,请大家帮忙。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芯电压正常,电芯可以用在别处,但是能修好更好,不知哪里坏了。这个电池很耐用。 ...

接充电器上充电时,红色提示灯不亮了,应该是充电电路断了,但是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芯还是好的,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电芯是好的,最好还是能修上。

网友:
不能充电,看看板子另一面有没有充电芯片,不行就改一个4054

网友D:
把板子拆出来,反面应该还有原件

网友E:
既然拆,就拆散了,看看有哪些电路。

网友:
这种东西最大的瓶颈在于转换电路静态电流,类似于电池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拆,就拆散了,看看有哪些电路。

稍等,已经拆散了,好象修不了,芯片炸坏了。另一个也坏了,只是芯片似乎没有炸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稍等,已经拆散了,好象修不了,芯片炸坏了。另一个也坏了,只是芯片似乎没有炸坏。 ...

你是怎么玩炸了的?

充电不是USB么,标准电压也能炸?

网友:
没有过充过放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玩炸了的?

充电不是USB么,标准电压也能炸?

我是用手机的充电器充的电,插上的瞬间就坏了,手机的USB输出5V4A的,电流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板子拆出来,反面应该还有原件

拍图了,反面的芯片炸坏了

网友:
电感缺了一块,估计是摔的,线断了么

网友:
还以为真有1.5V充电电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