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发生器试验一下WS2812B彩灯串

楼主(2019-12-26):
arduino能控制2812彩灯串,使用的是一个单总线的信号,那么
用信号发生器来验证一下吧,因为单片机输出频率有点勉强,
信号发生器频率较高,对付它完全可以

用800Khz频率,占比70%,这样相当于输出的都是高电平

供电还是由单片机来,信号来自信号发生器

输出24个800khz信号,相当于一个led需要的时序,
因为好像是8位代表一个颜色,所以rgb三色都是1
那么只能显示白色,不能调节颜色,事实证明可以,驱动了一个led

输出48个脉冲

这样就驱动了两个led

240个相当于10个led需要的时序

点亮了10个

变占比为30%,相当于输出全是0

那么就一个也点不亮

试验结束

网友A:
有意思!我用单片机SPI驱动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我用单片机SPI驱动挺方便的。

这个也不是spi的接口啊,怎么用呢

网友B:
楼主经常拿信号发生器和那个示波器出来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常拿信号发生器和那个示波器出来晒。

哈哈,不然它们缺钙!

网友C:
为啥占空比到30%就关掉了呢?不支持占空比调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然它们缺钙!

要是晒晒就不缺钙,那药店的钙还能卖?
拿着它经常测测贝壳可能就不缺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占空比到30%就关掉了呢?不支持占空比调光吗?

不是占空比调光的,是靠数据0-255来调光的,我记得

网友:
有好工具真的是能事半功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不是spi的接口啊,怎么用呢

SPI的MOSI口的速度很快哦!!!

网友D:
有时候时序不对也能亮,就是颜色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时序不对也能亮,就是颜色不对

没错,哈哈哈

网友:
SPI的频率经过分频以后刚好是WS2812的频率,我忘了那个是4//6/8分的频率了,不过WS2812是2US一个数据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