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101V 一边音箱没声音

楼主(2019-12-26):
漫步者R101V 用久了一边音箱没声音,拔出一点3.5插头又正常,插口有问题吗?一直没碰过它,
以前的音响也是怎样换下来的,求解

网友:
用久了都这样

网友:
更换插口啊

网友:
先拿插头在橡皮上蹭干净,如果不行,把插头线的另外一端拆开,用万用表查通断,哪有问题修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