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一个关于记录仪外挂GPS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9-12-26):
前阵子收来的记录仪,想着给它加个GPS模块
正好,手里有个坏掉的记录仪电子狗一体机,里面有个gps天线
通过搜索资料,找到了VCC  GND 和TX
但是和记录仪连接以后,显示“No GPS”
请高手帮忙解答
谢谢
就是下图中的记录仪

拆出来的GPS模块
请忽略那一堆飞线(本来是用来找引脚定义的,后来才通过百度资料找到了引脚)

芯片资料
看着好像支持NMEA0183协议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

引脚定义

楼主:
2020.1.15更新:已经搞定了,因为5脚的电池没有接
后来加了个纽扣电池上去,就工作了

网友A:
应该是通讯协议不一样,没的对上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讯协议不一样,没的对上话

对,可能是方言不同,不能沟通,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讯协议不一样,没的对上话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
我搜了一下同样是联咏方案的记录仪,协议就是NMEA018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通讯协议不一样,没的对上话

废品站捡了好几个GPS开线模块,不知道能作什么用?

网友:
多换几个模块,一个一个试

网友:
首先给GPS供电直接用电脑串口看TX有没GPS有信息输出(我玩过的两款都是9600波特率); 如果有输出GPS信息了,那还要看你的记录仪软件中是否有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

网友B:
可能需要匹配波特率,一般是4800 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需要匹配波特率,一般是4800 9600。

已经搞定了
多谢,是因为没有加纽扣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