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电动螺丝刀改进自锁夹头

楼主(2019-12-26):
有没有大神对博世GO2电动螺丝刀改装自锁夹头的?现在的结构批头容易掉,增加普通的自锁夹头延长杆同心度又太差

网友:
截短自锁延长杆,粘上

网友:
哈哈,使用过就知道没有自锁夹头有多不方便,加根带自锁的加长杆用胶水粘住。

网友:
不用胶水粘,我用热融胶粘上也可以   同心度问题 你买好点的延长杆

网友A:
螺丝批没必要追求同心度了,钻孔倒是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批没必要追求同心度了,钻孔倒是需要

同心度没问题,就是很容易掉!我每次都要向外拿都要用手扶着。

网友:
买个WERA的自锁夹头延长杆粘上贼好用

网友:
弄个小的圆形强磁铁粘在里面行不?

网友(2020-01-29):
我也好想改

网友:
我已经改了

网友(2020-03-09):
用电钻夹头配个10mm的轴套   还可以钻孔

网友B(2020-04-28):
买个风炮起子橡胶套改装一下比较好,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B:
买个风炮起子橡胶套改装一下比较好,

这个真漂亮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C:
我也改了,拆了个螺丝刀手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拆了个螺丝刀手柄。

这个好啊,求螺丝刀柄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啊,求螺丝刀柄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淘宝搜双头螺丝刀,我用的田岛的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拆了个螺丝刀手柄。

为你点赞你有点。请问这位兄弟效果怎么样,怎么改?能说说吗?我关心的是不是完美?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8.2f1df314riuAfj&id=25186868614&ns=1&abbucket=5#d ...

多谢多谢,已经完美改装,这绝对是go 2最完美的改装方案!

买了个6块钱包邮的螺丝刀,取了它的钢柱和卡簧,效果很好!

网友:
双头螺丝刀那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多谢,已经完美改装,这绝对是go 2最完美的改装方案!

买了个6块钱包邮的螺丝刀,取了它的钢柱和卡 ...

6块包邮的在哪啊,搜了20多分钟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