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又改好一把悬浮键帽优联无线机械键盘,茶轴铝合金108键

楼主(2019-12-26):
之前改了很多把了,多数为黑色键帽,都是塑料外壳,这次改了一把铝合金外壳

优联的优点:
★  罗技优联:目前的无线键盘,无线效果做得最好的就是罗技了,延迟低,唤醒快,超省电。尤其是罗技的优联技术,一个接收器可以同时配对6个设备,鼠标键盘可以共用接收器,
超级省电,一对电池可以用一两年,平时使用感觉不出延迟,就好像使用有线键盘一样的,唤醒的时候也感觉不出延迟。
★  大电量低功耗:1700mah苹果大电池,优化后低功耗背光,开背光亮度不错的情况下仅10-20ma电流(可调),开背光可以使用连续100小时以上,每天5小时背光,20天充电一次。如果不开背光,充电一次预计连续使用5年。亮度无极调节功能。
★  插拔轴体:采用插拔轴体,兼容市面上多种品牌的各种轴体,想换什么换什么轴,几年后手感不好了直接插拔换轴,不用打开键盘焊接。采用的是RK机械键盘的定制轴体,手感比凯华轴好,手感非常类似樱桃青轴,全新轴体手感超级爽。
★  手靠近键盘顶部感应区开关背光,十分炫酷。4级电量显示。

金色铝合金外壳,白色键帽,108键,插拔茶轴

蓝色背光,间隔几个绿色按键,便于打游戏定位,大写按键开启后为红光

4级电量显示,mrico usb口充电,圆孔无极调节亮度

和凯酷金色键盘白色键帽对比

开背光效果对比

欢迎各位群友交流,有需要定制或套件的可以坛内私信联系

网友:
优联的控制板在哪里搞的到啊,我一直想改一把

网友A:
看上去很叼的样子,改可插拔轴就更好了

网友:
想要64配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很叼的样子,改可插拔轴就更好了

本来就是可插拔轴啊    全新的轴

楼主:
有84键和78键的   64没有弄   小键盘可以少   F键一排都少了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没有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可插拔轴啊    全新的轴

咸鱼上是你吗??键盘图片看上去好像啊
也是飞线改的还是打的无线的板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是你吗??键盘图片看上去好像啊
也是飞线改的还是打的无线的板装的 ...

咸鱼上是    飞线改   因为改的型号多所以没有打板     全是热插拔   用的0.23mm线用10年没问题

网友B:
这个价格呢?有链接吗?

网友:
 想看内部,就别藏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呢?有链接吗?

咸鱼关键字  diy客制化优联无线   坛友360包邮   相当于减20

网友A:
改无线后右上角那几个多媒体键还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无线后右上角那几个多媒体键还有用吗???

必须有用   其实所有键盘  更改后都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按键改为多媒体按键

网友(2020-03-06):
引用 楼主:
必须有用   其实所有键盘  更改后都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按键改为多媒体按键 ...

有精华帖,你可以去站务中心申请加入数码帮帮团

网友(2021-02-24):
超级喜欢罗技710  910  这些键盘上面那个音量调节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调节音量的线飞到  滚轮上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