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山寨USB HUB。。。

楼主(2019-12-26):
本来不怎么好用。打开看看能不能接长一点的线。。

打开一看里面太简单了吧。。我也不懂哈。。好像就二个芯片。。不知这做工算不算烂。。

网友A:
常见的USB HUB主控芯片,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做工是挺一般的。
不過這個玩意兒,本來就沒有原版的吧……

网友:
还可以,不算太山寨,至少不是牛屎。

网友:
至少是硬封芯片,不是牛屎,就是怕晶振不耐用

网友:
不山寨,挺好的

网友:
还可以 不算山寨

网友:
还行一个hub芯片一个读卡器芯片

网友:
我有一个,一块芯片,三个电容一个电阻一个晶振

网友:
HUB部分的芯片,跟我以前买的独立开关HUB都是公版方案。

网友B:
FE1.1
USB2.0绿联优越者都是用的这款芯片啊
补几个电容可能好点
读卡器芯片不是牛屎就很不错了,这个比某些品牌要好不少另外这个读卡器芯片的小文件性能比USB3.0的GL3224要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USB HUB主控芯片,一般用用还可以

不是太好用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1.1
USB2.0绿联优越者都是用的这款芯片啊
补几个电容可能好点

我还以为很差呐。。不过确实不是怎么好用。有时不读卡,。

楼主:
但是做工很山寨哦。。上盖一拉就起来了。里面空空的。。完全不用做这么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