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新买的德生S8800换飞乐喇叭,暖暖的人声听着好舒服

楼主(2019-12-26):
双十二买了台德生S8800,原厂喇叭音质太差了,听人声含混,音量小了听不清大了烦躁不耐听,调高低音怎么也不理想,果断收了个库存的飞乐喇叭换上去了,音质有了质的改善,音色暖,高音细节也多了不少,是我喜欢的风格。

开始拆机了,喇叭后面有块海绵

原厂喇叭正面,泡沫边的,喇叭纸盆做了防潮处理,材质很一般。

新买的飞乐喇叭,据卖家说是库存的。30多年了成色保存得不错。

这个飞乐喇叭没螺丝孔,另外还买了喇叭固定片。

网友:
简单改造,质的提升,不错!

网友A:
这个纸边的能有橡皮边的好听吗

网友:
纸盆这种低音效果怎样?我这有一个听中高音不错,低音一般般。

网友:
土豪啊,花一千多听野药广告。

网友:
哎,德生也不是原来的德生了~

网友:
换只索尼日本原厂的喇叭就去看看

网友:
这做工在收音机里算好的了吧

网友:
原厂的喇叭折边这么大,风格应该是偏低频的那种,人声是会比较混

网友:
纸盘音色表现好,自然厚实,低音丰满,刚柔并济,但环境湿度对它有影响;最好还是羊毛盘,人声淳厚。

网友:
楼主这是要听VOA学习英语……

网友:
过去的老收音机都是一纸到边的喇叭,灵敏度还高音质还柔和,

网友(2020-09-22):
不如外接个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纸边的能有橡皮边的好听吗

纸边的没听过,但原机的是泡沫边吧,不像是橡皮边。要我选的话,我就选油布边,我手里的日本原产地的建伍音箱,爱华音箱,都是油布边,声音挺好的

网友:
原装的应该低音好,纸盆的低音差,所以人声听起来会好些。毕竟中高音好。

网友:
喇叭是其中一个因素罢了,德生功放部分垃圾就决定不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