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量产台电锋芒PRO SM3281 TLC版,4K性能暴涨,这盘子突然能用了

楼主(2019-12-26):
本来读120写50,小文件写入也是很差。量产后读260,写其实还是50左右,但是4K性能暴涨

网友:
台电锋芒pro杰作就是闲速,其他版本基本量产一下就有惊喜,可能怕影响其他产品销量,故意为之

网友:
黑片用低格量产没问题,不容易写死闪存。黑片一定要高格量产就不能保证使用寿命。

网友A:
量产过后的坏块如何?用低格吗?
另外可能是鸡血缓存,最好用HWTEST持续读写看看实际性能

网友:
其实就是先低格标记坏块,然后高格选 只读好块 量产,就完事了,不过对于漏电块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过后的坏块如何?用低格吗?
另外可能是鸡血缓存,最好用HWTEST持续读写看看实际性能
...

量产前88坏块,90%容量量产后,显示4坏块。不知道哪里不对,是不是还要用REASE good block再量产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前88坏块,90%容量量产后,显示4坏块。不知道哪里不对,是不是还要用REASE good block再量产一遍? ...

坏块已经释放,重新低格抓坏块把。

网友A:
话说老哥的量产设置是什么?朋友也摸到了一个这样的锋芒pro,想帮他量产下做个WTG体验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老哥的量产设置是什么?朋友也摸到了一个这样的锋芒pro,想帮他量产下做个WTG体验U盘 ...

你入手128g的了?

网友:
朋友买的,我没买
我安利他去买,拿回来一看,居然是同款3281+三星tlc

网友:
我买的是台电锋芒pro128的, 主控型号: SM3269AB,量产可以提速吗?

网友B:
你这数据跟我 镁光MLC+3281的盘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数据跟我 镁光MLC+3281的盘类似。

我的竟然也是!!!

网友:
LZ你好,本人不幸买到了跟你一样牛屎盘,请教下开卡设置,谢谢

网友:
我JD买了2个来选,结果都是10.27
意思我这个也跟楼主一样吗,可以提速? 量产具体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用哪个工具 怎么量产的啊 。我的快死了

网友C:
被我搞死一个   工具都不认了,只有驱动,,求分享是怎么量产的,工具。拜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我搞死一个   工具都不认了,只有驱动,,求分享是怎么量产的,工具。拜谢啊 ...

淘宝搜sm3281,有个卖3281拆机板的店家,4块钱的那个,他的商品链接里有3281最新的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