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电源

楼主(2019-12-26):
问下大神们。  T12能不能用3.7v锂电池组升压到24v供电

网友:
实际上把6节18650电池串起来,就是24伏左右,可以用在T12上,前提是电池容量要大,免得用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单节升压有难度,全功率70W左右,单节就是20多A电流,动力锂电马马虎虎,电路损耗也大,建议6串,1c多放电基本容量型就能撑住,续航看工作强度,一般3000mah电池2-3小时大强度焊接都问题不大,毕竟不是实时全功率。

网友:
不挑剔的话,升压到12V,电流3A,勉强能用。要好用的话4串以上,容量2000MA,使用一个半小时。

网友:
6串最爽,动力不动力电池都能凑合用

网友:
升压,电流够吗

网友:
6串吧,效果很好的

网友:
用6串6并就可以长时间使用。

网友:
5串的电动工具电池或自己D个6串用

网友:
6串2并,特斯拉拆机电池,不是一般的爽,再也不用担心mos管了!

网友:
追求便携?只要钱到位了没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电动工具的动力电池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