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屏线机:dell u2414h,不知能否修好

楼主(2019-12-26):
左侧有不少线

后盖不好拆,费了一番功夫

电路板全貌

电源板正反面,两个长条型电容挺好看,vent牌,68μF/450F,其余的还有lelon,capxon品牌,背面白色痕迹很多,清洗的不是很干净啊。手头有几个旧主板拆的固态电容,寻思要不要换掉电解电容。

逻辑板正反面,采用的电容品牌有FDAI,LELON,日本化工。

屏幕正反面

电路板特写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的保护框

发现有轻微锈迹,稍微打磨了下

悲剧的发下左下角也有轻微锈迹,估计进过水

打开胶布,看不出个所以然。

拆解完毕。买了酒精之类的,等到货后清理一下。感觉因为有锈迹,修复希望不大,只能当个电视凑合看了。

目前的计划依次有:清理电路板,清理屏线,t型热压头加焊屏线,焊接屏线。油管上看了些焊排线的视频,感觉可以操作一下,有的甚至是直接塞纸条修复,也是醉了。待工具到货后更新修复结果吧。

更新:看了半小时电视,变成灰屏了,就是完全没画面,但是能看到背光亮起

网友:
终于有人拆机DELL的显示器了  这可以改成12V输入或者低压直流输出的吗? 逻辑板输入电压多少V呢

网友: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或氧化了

网友A:
明显屏线问题,个人没设备难修,有设备修好概率也不高。

网友:
没救了,进水的地方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屏线问题,个人没设备难修,有设备修好概率也不高。

单纯的屏线问题有希望修复,如果是腐蚀造成的就无解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不错的啊   属于DELL的中高端显示器  可以旋转升降的

网友B:
腐蚀或者机械受损的基本没救  要是单纯是排线没插好还能搞好    可惜型号不一样 不然把壳子卖我    我有一台在用的DELL  SE2417HG壳子被什么东西烤化了 但是电路和屏幕没有问题 在收废品朋友那白给的的 就是没壳   直接放桌子上面靠着墙用了几年了

网友C:
这种屏线难道不是液晶屏坏吗?

网友:
上屏线的还是有好处

网友:
排线开胶了,一般修不了,

网友:
家里有公猫吧?

网友D:
进水的地方要重新压线。就是压线机太贵。

网友:
拿那种T型的烙铁头烫一下,淘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地方要重新压线。就是压线机太贵。

看了些手动焊接屏线视频,感觉有操作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些手动焊接屏线视频,感觉有操作空间。

就是不知道玻璃上的引脚腐蚀了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线难道不是液晶屏坏吗?

也可能是屏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腐蚀或者机械受损的基本没救  要是单纯是排线没插好还能搞好    可惜型号不一样 不然把壳子卖我    我有一 ...

闲鱼上收个壳子呗,估计也就几十块

网友:
修复的希望比较渺茫啊。。。

网友:
这个显示器很好的,我使用过一段时间的,用的非常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