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随手拆点手头上的小型断路器

楼主(2019-12-26):
这两只西门子小型断路器都是全新没用过的

这个是家用版5SN6116-7CN
不带触头状态显示与快速合闸机构

这个是工业版5SY6116-7CC
有触头状态显示和快速合闸机构

还有其它小型断路器拆解的图片
有兴趣的可以去旧论坛中我发的帖子中查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283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854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079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3280

楼主:
这两个是正品梅兰日兰的2p小型断路器
multi C45N C20 右边

multi C45N C20 左边

multi C45N C10 +vigi

multi C45N C10右边

multi C45N C10左边

vigi漏电保护附件电路板

网友A:
我用的都是梅兰的,没看到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都是梅兰的,没看到芯片啊

以前的设计不像现在铁片那么工整
是那种分立元件的电路板
因为太丑了所以没拍
不过用料是很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都是梅兰的,没看到芯片啊

电路板和芯片的图我补上了

网友B:
第一个断路器的设计和用料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断路器的设计和用料看着舒服

西门子小型断路器的设计和用料都不错,但是漏电保护部分很一般。这个跟ABB的情况一样。三大巨头小型断路器性价比最高还是施耐德。

网友C:
正品东西,如今的都没灭弧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东西,如今的都没灭弧栅了。

一般不是特别山寨的小型断路器都会有灭弧栅,家庭用的话一般离变压器比较远而且线径比较小,短路电流不会很大对小型断路器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家庭配电反而要更多关注漏电保护器部分,在论坛上看见有人把现在新款德力西、正泰的漏电保护器拆开发现竟然简配了漏电保护芯片。

楼主:
天正TGB1N-63 c16
这个结构与施耐德easy9系列总体一样
区别在于灭弧罩缩水了以及省略了快速合闸机构

网友(2021-07-22):
电磁式漏保的更安全,电子式的时间长了可能不行。

网友(2022-02-25):
施耐德iC65N现在都是10片灭弧片和12片混着卖了,楼主有没有拆过iC65H/L的图片?

网友D:
施耐德iC65现在都把10片和12片灭弧片混着卖了,楼主有没有拆过iC65H/L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施耐德iC65现在都把10片和12片灭弧片混着卖了,楼主有没有拆过iC65H/L的图片? ...

一直都是这样啊,低端型号是10片高端是12片。

网友:
这个DD  主要的技术含量在那个双金属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这样啊,低端型号是10片高端是12片。

不是的IC65N属于Acti9最高端的系列吧?他还是混用的,这点从大家的拆机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这里面第一个就是iC65N C16A 居然是10片灭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