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智能电饭锅故障

楼主(2019-12-26):
一个格力大松的 智能电饭锅,隔壁邻居的 我平时喜欢修修搞搞 ,就拿来让我看看 ,要是以前机械的还好 这种智能的 一脸懵逼,这个电饭锅的故障是 不加热   我拆了中间的 热敏电阻测了阻值有117K欧姆,上盖的 热敏电阻线也没有断,有时候内胆放进去  运气好的话 能加热个10几秒,多数情况下不能加热。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应该什么步骤排查,谢谢了

今天换了那个容量低的电容 还是不行,不过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插上插头后 ,锅不是马上就能按键操作,而是滴滴滴 滴滴滴,屏幕指示灯闪烁,而且亮度低  ,要2分钟左右才逐渐正常进入待机,以前上班的时候公司里有个三星一体打印机也是这样启动要反复预热自检,后来拆开发现有个电容鼓包了,然后换了就好了,但是这个里面没发现鼓包电容。。。开始没有方向了

网友:
用修电磁炉的方法去查故障。

网友:
按电磁炉来修,先看看错误代码是不是不检锅。

网友A:
这是IH加热的,按照电池炉来算。

一般故障会有代码的,各电源电压正常,又没代码就查5UF和各路大阻值的电阻,同组误差超过1K的代换掉(比如同步信号电阻有4个240K的,有一个238K,那就代换掉),因为同一批精密电阻误差不会这么大。

顺便说一下,这么脏,洗板水洗干净说不定就好了,小信号部分随便一点漏电就异常了。

网友:
我是来看看大神们怎么说的。

网友:
有可能主控I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IH加热的,按照电池炉来算。

一般故障会有代码的,各电源电压正常,又没代码就查5UF和各路大阻值的电 ...

谢谢回复,今天准备把主板拆下来洗一下再说,说不定真能好了,哈哈

网友:
这是好锅啊!以前修过一个按键漏电乱跳的,修好后又发现间歇加热,查来查去,谁知道人家本来就是间歇加热的。

网友:
高级货,就是电磁炉搬过来的吧,慢慢测吧,

楼主:
图上标注的 123456的电阻  全部测了一下 阻值都正常  我都不会读这个数值 下载了一个app一个个 对着查的,通电测整流桥正负有330左右电压,另外5V  15V 供电都有, 接下去只有那几个大电容没拆了测了  手里万能表是修手机用的  测不了,

网友:
不会使用的,请参看使用说明书!
是维修工的,请细查元器件,更换损坏件,直至修复!
用户自修的,请上淘宝直接购电脑板或发热盘、温控等配件更换试之,直至修复!
用户不会修的,请送维修部修理!
太懒的用户,直接打电话报修!给出上门费、维修费。
方案千万条;总有一条合适楼主的!

网友:
按煮饭键后听下有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如果有,说明控制正常。可能是继电器或是发热盘的问题

楼主:
最新进展 ~~~~
拆了主板上4个大电容  5uF  0.24uF  2uF  1uF,其中2uF的容量实测只有1.73,按标准±5%,最低应该也有1.9uF,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 问题   淘宝买了几个明天换上试试,后来测试功能发现,只有设置保温的时候,可以正常启动发热   其余功能 都是发热几秒就不启动了,估计是电容容量不足导致的吧。  欢迎大神发表意见和指导

楼主:
刚才忘记添加图,补上

网友B:
这东西是被蟑螂做了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被蟑螂做了窝了吧。

你的眼神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展 ~~~~
拆了主板上4个大电容  5uF  0.24uF  2uF  1uF,其中2uF的容量实测只有1.73,按标准±5%,最 ...

应该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输入EMI电容,影响不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电阻看表皮好像有点不正常,量一下看阻值正常么?又看了下,可能是反光造成的,估计是正常的

网友:
不加热有没有显示故障代码?温馨提示:这种IH电饭煲,试机要用"蒸煮"档来试,其它不论什么档位,刚开始它都是间歇加热的,因为它的煮饭程序就是首先把水慢慢加热到60度左右,让米更好的吸水,到煮饭的最后阶段,它才会加大功率把水煮干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别误判了间歇加热的毛病。另一个就是,上盖和锅底两个热敏电阻都要测一测,而且这两个热敏电阻很可能用的阻值是不同的,50K、100K、150K都有可能,要结合当时的环境温度综合判定一下是不是热敏电阻有问题,我看你这个故障就像是热敏电阻的问题,变值了,让CPU误以为温度已经到达60℃,就不再加热,等米吸水。你不妨再等一下,等这个"吸水"程序过了以后,看它会不会继续加热。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为你提供一条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顶19楼~确实是,跟我思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