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桶捡的BENQ显示器FP71G+,转手才卖了10块

楼主(2019-12-26):
      今天下午在医院公交站边的垃圾桶看到的,第一次拿起就发现屏幕右上区域有两处很深的破损,就扔回去了,后来想了一想,反正车都要来了,还是捡去卖了吧。有护眼TCO99的认证,不过后面的保修贴都破了,估计是彻底凉了。2006年的产品再好也不过如此,现在也没心思搞,向 +*哥 学习,尽早套现好过,哪知才卖10块。

网友A:
10块也是钱,总比拣纸皮强啊要是能拆出电源板,主控板单独卖也许能多卖几个钱,如果有人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块也是钱,总比拣纸皮强啊要是能拆出电源板,主控板单独卖也许能多卖几个钱,如果有人买的话。 ...

手头有一个联想的21寸吃灰ing,一个AOC17寸液晶是坏的。

网友B:
当年的组装台式机用的是FP91G+U,前两年用来做监控显示器,现在已经闲置落灰了,好久没开了,应该还是好的。以前的东西质量挺好

网友C:
05年明基FP71E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组装台式机用的是FP91G+U,前两年用来做监控显示器,现在已经闲置落灰了,好久没开了,应该还是好的 ...

这个背光应该是灯管的,起码比LED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年明基FP71E还在用

在单位附近捡的,拿回去就不方便。且在手里抓久了,就会不舍得放手,还是早点处理掉的好

网友:
卖不值钱的,自己用才能体现最大价值!

网友:
医院附近的垃圾桶我是不敢捡,怕有细菌病毒

网友:
我有个aoc 22,灯棍老化,明显屏幕发黄了,但是手残不敢自己改led~

网友:
十块钱抵多少斤报纸钱啊

网友:
屏破了没什么价值10快不错,好过卖

网友:
不是我去年卖废品的FP71G+吧,灯管好的,换过高压条

网友D:
当年用的是FP73G,好像结构和71G+差不多,和同事总共买了四台,这四台显示器商量好了似的,基本在同一时期黑屏,第一台网购电源板修复,然后上网查应该是灯管高压驱动MOS坏,买了几个同型号MOS修复其他三台。

网友:
fp71g+应该是最烂的液晶显示器,过保黑屏是通病,电源电路设计有严重缺陷,我当初就买的这个显示器

网友:
这应该是y.院丢出来的吧,好歹也算是拔了y~院的,.毛,
应该把板留出来拆件

网友:
正在看帖回复的显示器就是FP71G+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用的是FP73G,好像结构和71G+差不多,和同事总共买了四台,这四台显示器商量好了似的,基本在同一时期 ...

说明设计的一致性比较好 ,单位使,一般都是常开着,所以使用时间 环境都类似,所以也就一起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