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x6手机不能充电了 拆了换尾插

楼主(2019-12-26):
手机不能充电 插充电器一点反应没有了 网上说是尾插通病 那就换吧 从网上买了到货开始更换 直接上图

后盖双面胶粘上的 直接吹风机加热 沿着边缘翘开就行了 注意排线

拆掉盖板螺丝扣掉排线就可以把尾插板子拿下来了

新旧对比 左边是原装 右边是某宝所谓的原装 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 反正能用就行了

装好试机一切正常

看看这原装尾插针脚又细 板子又薄 和纸片对比下 怎么感觉比纸片还薄 而且设计有缺陷 金属座你就不能搞长点吗 看来诺基亚是真的再作死啊 再也不是以前砸核桃的诺基亚了!

网友:
不顺路换电池吗。

楼主:
帮别人修的 电池还好 就不换了

网友:
看到苹果风格升级版华为刘海屏后,肯定不是以前芬兰的诺基亚,好像诺基亚的斜刘海没看到量产普及,反而被打孔屏替代。

网友:
我的也是诺基亚X6,Android One 9.0系统的,基本等于原生安卓,用起来非常舒服,尾插是老问题了,解决办法有3个
1、自己换尾插
2、保修方便的地方就使劲操,操坏了就去售后保修,一年之内坏三次可以申请换机
3、用磁吸充电器

网友A:
我用的x5,我第一个诺基亚手机,有点让我失望

网友:
做工太差了,小板超薄太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x5,我第一个诺基亚手机,有点让我失望

现在的诺基亚明显不是以前的诺基亚了

网友B:
可以用风枪单独换个母座。

网友:
拆过三星的S4小板就是这么薄,不过那个在尾插部分有个贴片加固,再用螺丝固定到了中框上

网友:
这种母插。。。。不坏都不科学,想当年诺基亚的micro usb都是伟创力的货,插拔手感爽歪歪

网友:
这款机子还是不错的很流畅当初699买给老人用,要什么自行车还是6+64的配置,就这个u口拔插就觉得手感特差,短了一截半截算是铝合金框那占了,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照相很真实不像荣耀的像油画

网友:
诺基亚都沦落到找飞毛腿做电池了

网友:
X5路过,目前还算正常,偶尔充电乱触屏。希望电池能衰减的慢一些让它坚持到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风枪单独换个母座。

换不了了 焊接处线路板的走线都断了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用热风枪吹下再吹上去呢

网友:
现在还有诺基亚智能机呀?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