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个人对汽车改磷酸铁锂电瓶建议

楼主(2019-12-26):
最近都在这特充电机,无意在一个充电器品牌官网看到一个测试视频,由于是外网就不搬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oIocPgOug&feature=emb_logo这充电器品牌主要给游艇房车做充电机 逆变器 双电源隔离器。

大致意思就是锂电池跟铅酸电池充电特性完全不同,而汽车发电机都是为铅酸蓄电池设计,主要差异不在于电压而是充电电流,磷酸铁锂电池受电能力远强于铅酸蓄电池,目前汽车发电机还不适用于锂电瓶

一个浅显对比大家都能了解其中差异,同样60ah容量 同样充电电压限制为14。4v

普通铅酸电池从11v亏电开始充 只有前几分钟能达到30a 慢慢减低到20a几乎不动,如果环境温度低 很难达到这个电流。

而磷酸铁锂电池从11v到14.4v这个压差 妥妥可以把一般充电器拉满载 一般60a没任何问题,哪怕压差只有1v也能拉满60a,铅酸能有10a就很不错了。

这造成一个矛盾,长期怠速大电流会使发动机过载,一般发电机电流最大也就80~110a 虽然汽车怠速时也能达到这个电流,但是发电机转速受到限制,内置风叶如果不能及时排掉热量发电机烧毁,因为发电机只能控制输出电压但不能控制输出电流,如果智能带温度控制,超温只好提高转速 增加空气对流,那么汽车电脑就提高发动机转速 这变相产生一个新问题,发动机怠速莫名变高。汽车不省油了

虽然给汽车改装锂电池提了个醒但也不用完全担心,这个厂家做房车游艇充电设备 电瓶组都非常大最少100ah多的200ah 400ah 一般最少一组多的两组 房车单纯依靠发电机至少要充电数小时,而汽车一般也就60~100ah 充电一个多小时,短期对汽车发电机没影响,但怠速高这个不改装没办法。

解决方法  第一种更换发电机调节器,由发电机温度控制电瓶充电电流。第二种对发电机外置风扇强制风冷。还有一种在锂电池保护板上做文章,限制充电电流 远小于放电电流。

欢迎坛友补充

网友:
额,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但是,我的插混车就是铁锂做启动电池。没有你说的那些问题呀

网友A:
改汽车铁锂用了四年了,多台车,没有问题!启动后几分钟电池就充满了,没有电流了.长期停放车辆也没有问题,汽车发电机怠速不会发出满功率的!

网友:
用在起动上,也就最多5分钟满电了吧!因为用的少,房车床车备用电池的话,可能通过电线内阻解决:lol:50平换25或16: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汽车铁锂用了四年了,多台车,没有问题!启动后几分钟电池就充满了,没有电流了.长期停放车辆也没有问题,汽车 ...

请问下是不是全部改制的4S铁锂电池呢?请问下保护板这块怎么解决的呢
平时观测到最高充电电压多少呢?有14.6V 平均3.65V每节吗

网友:
自带的充电调节模块,基本都是在铅酸浮充阶段 13.8-14V左右

网友C:
这造成一个矛盾,长期怠速大电流会使发动机过载,........这点有疑问,你有没测试过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快到14.4V的时候 再继续充电电流就很低了。磷酸铁锂电池我在摩托车上用了两年了。电池我也有用外置充电器测试过充电电流和电压。电流会随电池电压升高而降低。而且现在KTM摩托和杜卡迪摩托都开始使用锂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是不是全部改制的4S铁锂电池呢?请问下保护板这块怎么解决的呢
平时观测到最高充电电压多少呢?有1 ...

现在汽车发电机电压都差不多14.4-14.6的样子,高端车还有电量控制,差不多充满电就不发电了,4串铁锂用均衡板就可以了,都没有用过保护板!

网友D:
你这纯粹就是纸上谈兵,发电机功率是有限的,不可能因为负载搞了就提高功率,就好像一个500瓦电源,带1000瓦电器,肯定是带不动的,只会让电器在低功率下运行,而不会产生什么过热导致电源烧毁,你用一个5V1A充电头,接个5欧电阻,会达到1A电流,接个1欧电阻,会导致充电头烧毁吗?明显不会,只会输出电压跌了,所谓恒压输出是有限制的,是在没有超过最大功率的情况下的,超过了最大功率,电压自然会下降的。

很简单一个实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拿个直流小电机当发电机,按照一个速度转,输出接1个LED灯,让他能亮,然后再往灯上并联多个LED灯,你就会发现,同样转速下,灯越多,每个灯就越暗,这就跟你换了低内阻电池一个原理,发电机根本不会因此过载发热

我们做点焊机变压器是同一个原理,变压器功率在这里,你次级线做的再粗,内阻再小,输出功率也不可能突破变压器功率上限,所以说你这就是杞人忧天,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电池内阻小,电流会变大,但绝对不会超过发电机当前转速下的功率。

再说了,汽车也不是发电机直接接电池的,还有电路的,你幻想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楼上很多人改了,也么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E:
改了4串5并的铁锂已有半年,没有保护板,只有5a动均衡板,一切正常,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热得慢,还能把太阳拉近了不成?
只能慢慢来。
如果车开很快了是不是大电流会把电瓶充爆呢?好好想想

网友:
就怕烧汽车发电机板子,反正用铅酸也是几年一换,折腾啥呢

网友:
一般铁锂上车都是用开关电源充满了才上车的。而且铁锂的满电其实只要3.4伏就可以了,成组的话就是13.2伏,从13.2伏到14.4伏这段是虚电,很容易就到了。不信你冷车的时候量铁锂4串,基本就是13.2-13.3伏左右。
铁锂确实比铅酸内阻小,所以楼主说的受电能力强,但这个建立在电池亏电的情况下,而车上的铁锂电池只要不是半年不动车,基本不会有亏电的情况,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电池放到没有一点电再装车,这个时候肯定的发电机会过载。
我试过做了一个15安时的铁锂加钛锂6串的复合电池,钛锂用于启动车,铁锂只是常电供应,(铁锂因为内阻大20毫欧启动不了车),停车三天没动照样一把着车,所以静直的时候车子耗电还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造成一个矛盾,长期怠速大电流会使发动机过载,........这点有疑问,你有没测试过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快到1 ...

循环用,比如房车的800ah电池,夜里用了600了,你超动发电机怠速有80%电流(怠速满电流,加油门还能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了4串5并的铁锂已有半年,没有保护板,只有5a动均衡板,一切正常,

5串钛5个用,也是没有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纯粹就是纸上谈兵,发电机功率是有限的,不可能因为负载搞了就提高功率,就好像一个500瓦电源,带1000 ...

汽车发电机输出电压降低,会增加励磁的

网友F:
充电电流过大,接保护板啊。限制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网友:
看铁锂电池很心动,不过我用车比较注意,原车电池5年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电流过大,接保护板啊。限制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让过电流保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了4串5并的铁锂已有半年,没有保护板,只有5a动均衡板,一切正常,

请问下更换铁锂电池有感觉啥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