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完全拆之前从单位拿回来的坏净水机上的增压水泵

楼主(2019-12-26):
不完全拆之前从单位拿回来的坏净水机上的增压水泵,泵是好的
本想拆了做个小砂轮机的拆到一半拆不下去了请教下坛友
看了别人D的小砂轮机心痒痒也想D一个玩
别人D好的小型砂轮机图片来源网络

下面是我的增压泵

24V1A这电机用48V完全没问题

防震脚垫

不锈钢螺丝

膜片

不锈钢螺丝

就这玩意拆不下来啊,有知道怎么拆的告知一下谢谢!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紧配合的吧

网友A:
理论上,
能装的即能拆下,别着急,
仔细观察,慢慢来。。。

网友:
你这个泵如果是好的,大牌净水机拆的,挂某鱼上可以卖配件,再买几个单独的电机

网友B:
拆到和楼主一样的地方,但是之后没拆过,因为之前也就最多坏坏隔膜片,更换。。。这个梦弄砂轮机???头回知道

网友C:
这泵还能做砂轮机?哪有教程?有个泵

网友D:
吹头发的吹风机高档吹,然后对称用一字螺丝刀撬,应该能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泵还能做砂轮机?哪有教程?有个泵

这个不用教程吧一个砂轮连接杆做个罩子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吹头发的吹风机高档吹,然后对称用一字螺丝刀撬,应该能拆下来。

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到和楼主一样的地方,但是之后没拆过,因为之前也就最多坏坏隔膜片,更换。。。这个梦弄砂轮机???头回 ...

哈哈一起研究怎么拆下来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有大杀气器登场了。。。。。

网友E:
还能做砂轮机啊!我拆了一个扔那里几年了用24伏感觉转速很低 D形轴那里可以撬下来的

网友E:
为啥他做的是220伏电压输入的?是220伏电机还是底座里里有电源?原始网址能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他做的是220伏电压输入的?是220伏电机还是底座里里有电源?原始网址能发一下吗? ...

底座有电源啊,这电机用48V以上电压没点事用48V转速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底座有电源啊,这电机用48V以上电压没点事用48V转速就差不多了

我说呢 没见过220伏的家用净水机增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呢 没见过220伏的家用净水机增压器

哈哈他是用的220V的开关控制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
能装的即能拆下,别着急,
仔细观察,慢慢来。。。

在流星锤下没有拆不下来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能做砂轮机啊!我拆了一个扔那里几年了用24伏感觉转速很低 D形轴那里可以撬下来的 ...

我有个12V的,电流要3A多,一般的开关电源在启动瞬间会保护。

网友:
拆泵尾的两颗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12V的,电流要3A多,一般的开关电源在启动瞬间会保护。

我是用的原配电源 我那个是泵头里的膜坏了 电机 电源都是好的 所以不是电流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