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不应当取消3.5毫米插孔

楼主(2019-12-26):
太多的耳机和连接线用的3.5毫米插孔,如果取消插孔,我就不买这种手机
前置摄像头应当也有闪光灯,很多都没有。
如果有可能,应当加个普通USB插口,就是正常U盘的插口,虽然大了点,但用着方便。

楼主:
发这些帖子主要是为了凑M币。
我用电脑小配件换M币, 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交易帖子。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A:
老哥,时代变了,如果你仔细了解接口类型,你会发现type-c接口会一统天下,不过我仍然同意你说的不该取消3.5mm耳机接口

网友:
收音机也不该取消

网友B:
前置闪光灯亮瞎自已?脑残设计啊。

网友:
3.5毫米插孔和收音机应该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时代变了,如果你仔细了解接口类型,你会发现type-c接口会一统天下,不过我仍然同意你说的不该取消3. ...

确实,取消了3.5又配type-c转3.5接头的奇葩操作,充电不能用耳机

网友:
有这些功能齐全的,一般是厚重的特殊机器,甚至电池都可以用通用的18650
主流的手机,这些影响手机体积的东西,只会不断删除,type c统一天下。

网友C:
我觉的所有接口都取消,无线充电就可以,耳机用蓝牙就行,这样就可以完全防水了,用了十几年手机,从来没用过3.5接口,除了进灰没啥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置闪光灯亮瞎自已?脑残设计啊。

我的红米note5有前置闪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所有接口都取消,无线充电就可以,耳机用蓝牙就行,这样就可以完全防水了,用了十几年手机,从来没用 ...

如果是一边打游戏一边充电,就不能使用无线充。如果带上耳机出去玩,蓝牙,几个小时就没电了。耳机接口我每天都在用

网友(2020-04-16):
工行的U盾就是手机3.5的插口。

楼主:
我经常卖音箱,必须要测试,手机是最方便的测试工具,如果没有3.5毫米插孔,我就无法方便地测试音箱好坏。
我不会买无3.5毫米耳机插孔的手机。此外,手持的自拍杆必须要用到这个插孔。

网友:
以后手机之类的小型都用无线了,时代在发展

网友:
3.5 插孔和收音机应该保留

网友:
不同意取消3.5。早期各大品牌手机都没有3.5口,耳机和充电口合一的,2010年以后随着多媒体应用增加,为了方便连接通用音频设备,才配备了3.5口。取消3.5口纯粹是炒冷饭式发展。

网友:
美国人已经要求所有手机必须设计成可换电池。

网友:
加个普通USB插口,不现实

网友:
对,再安装一个拉线开关,方便。

网友:
增加type A USB接口,把电池换成10000mah的,然后增加无线正反充功能,最最重要的,是把外壳做成高强度抗摔的,做到战时能打,和时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