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难道超标变异了?拆解8个二极管,1个是山上的

楼主(2019-12-26):
有几个问题。
        10安应该多大的管芯(这种封装)?有那个cell封装的差不到1m㎡/1a,博世二极管1m㎡/2a,但人家可装大散热还是风冷。
         3个管芯超大的是什么时候情况?另三个小的的应该是正常货!

这是zp管芯尺寸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找汽车用的整流管,然后闲逛某宝上看到10a10样子的二极管尽然有35a10的,不过不知道封装尺寸。
今天翻东西找出7个别人给的10a10,
拆出来三种管芯,有三个有点大,然后对比了下买到的假货

三个管芯有点大!去掉空隙
大约算了下25平方毫米吧,

这是博世35安的,大约18.5平方毫米左右

这一个电压异常的拆开里面是这个的,结压1.9

三个正常的大约11.3平方毫米

这个是,我买到的假货管芯很小。5.2

网友A:
必须金封的。从发电机拆最好了。有些难拆。

网友B:
原来二极管里面是这个样子,假货是在哪里买的?如果是淘宝买的请说一下店名以后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绕过

网友:
呵,长见识了这货也有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看来从设备上拆好点,二极管真假应该可以用测试的方法评估,有的导通内阻高于官方参数是山寨。

网友D:
很好奇这种只脱皮不伤心的拆机方法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来二极管里面是这个样子,假货是在哪里买的?如果是淘宝买的请说一下店名以后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绕过 ...

现在的基本都这样,10N10看引脚就有数了,避无可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从设备上拆好点,二极管真假应该可以用测试的方法评估,有的导通内阻高于官方参数是山寨。 ...

mos可测,二极管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二极管里面是这个样子,假货是在哪里买的?如果是淘宝买的请说一下店名以后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绕过 ...

这家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这种只脱皮不伤心的拆机方法是如何做到的

角磨机,磨片是金钢石片,磨到很少,斜口钳一下就下来了

磨成这样就好弄开了,最早砸开见过样子,网上见有人拆开了,焊在铜片上,再绝缘固定在散热片上,组全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基本都这样,10N10看引脚就有数了,避无可避

引脚差0.1看不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金封的。从发电机拆最好了。有些难拆。

我买的这种!手头有博世的35安,芯片不大,事故车,路边修理处捡的:lol:1片好,1片变形,坏了个就拆开了18平

网友B:
卧槽以前还在这家买过几次,以后再也不买这家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以前还在这家买过几次,以后再也不买这家的东西了

一起买过pmos内阻是好的,没拆开看,我找下拆个看看

网友:
这二极管长得真有意思

网友F:
体积小的基本上就是虚标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体积小的基本上就是虚标了呗

那那个大芯片的算超标吗?

网友:
几分钱的东西都有假货,真是无语

网友(2020-03-02):
佩服!玩得也太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