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无源bnc转双绞线接头

楼主(2019-12-26):
无源的接头  原来没用屏蔽线的时候直接用过电源线

拆开后的样子 这玩意是滤波的吗

结构也算简单

背面什么都没有的

最后看看外壳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其实这就是一个不平衡-平衡转换器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

网友:
看见别人用过,一根网线能走四个摄像头的信号,当时感觉挺方便的。我担心稳定性没用过,单位里不缺同轴信号线

网友:
什么玩意这么简单,。

网友:
结构简单,但做工还算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