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车充电器改可调

楼主(2019-12-26):
LM358改的,制作了一个PcB板,试验多次,解决很多认知,终于完成!并成功!

网友A:
需要上一个改造图纸才能更直观明了,加入一些必要的注释会更加受欢迎。

网友:
用MF47的都 是高手,我现就拿这表当电流电压表且

网友B:
谢谢分享,很高端的工作台面。
请教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如何加运放

网友C:
请问可以详细解说下吗??想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很高端的工作台面。
请教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如何加运放

站内有图,照做这行,运放仍是LM358,PC板自己手工做的,很一般!要是你沒找到图,我发一个给你,高压端3842也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详细解说下吗??想学习一下。谢谢。

站里有具体改造过程,或者百度一下,

楼主:
具体的图纸,前级去除启动电路,外加电源17Ⅴ,因为OV起调,此时供电绕组不能提供3842的工作电压,所以加附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上一个改造图纸才能更直观明了,加入一些必要的注释会更加受欢迎。

图纸已发了,做了简单的说明,具体的也可百度!

网友:
我也在自己制作,学习

网友D:
我艹这个厉害啊我的3842+358+431铅酸充电器自己想改锂电池充电不知道怎么折腾

楼主(2021-09-19):
引用 网友D:
我艹这个厉害啊我的3842+358+431铅酸充电器自己想改锂电池充电不知道怎么折腾 ...

很容易的,改431的分压电阻,锂电记住4点2v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