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东Z的50寸50U6500C液晶电视,刚过三年就坏背光了

楼主(2019-12-26):
这个电视的背光坏掉了,我拆开后,不太好确认是背光驱动还是背光条坏了,个人感觉背光条坏的机率更高一些,但从驱动板上测背光电压测不到,难道是因为背光条断路的话,会保护无输出?拆掉插条插头后也无法测得电压,估计应该有断路保护无输出。

现在电视确实好拆,就是液晶板难拆,如不确认清楚,不太想拆液晶板

灯条为串接的,想单接电源测下灯条,但不太清楚驱动电压应为多少,这个灯条应该为4条一组,共8条,左右各四。

就电容旁边那两组黑红和白红线,白和黑为地,地是相通的,但拆掉后也无输出,不清楚是否为断路保护

网友A:
把最后一张图拆下来,看反面上元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可能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B:
即便保护也得启动一下再保护吧?

网友:
我的是东芝6600.还没坏,但我想换新机了。

网友:
首先用仪器侧背光灯条是不是好的,比如我之前做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最后一张图拆下来,看反面上元件有没有坏的!

反面是些贴片件,从外观未见明显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保护也得启动一下再保护吧?

重启电视,是会闪一下,时间很短,这可能也是万用表测不到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电视,是会闪一下,时间很短,这可能也是万用表测不到的原因吧

看看贴片电阻-----特别是{0}Ω的,过热把焊锡融化啦。如果是这个毛病,就加锡焊一下,或用导线跨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启电视,是会闪一下,时间很短,这可能也是万用表测不到的原因吧

你拍照照片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电视,是会闪一下,时间很短,这可能也是万用表测不到的原因吧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打火芯片保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贴片电阻-----特别是{0}Ω的,过热把焊锡融化啦。如果是这个毛病,就加锡焊一下,或用导线跨焊。 ...

测了下电阻,好象都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打火芯片保护啦

楼主:
内侧第二组,第一根灯条不亮了,估计是有断路的了

网友C:
朋友家买的也是这款,不过是55u7600c,过保就坏,到目前为止屏幕修1次,主板2次,维修费都能再买一台了,据说当时还是选的市面上比较贵的一款,不知道是tcl的确实不行还是现在电视都这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家买的也是这款,不过是55u7600c,过保就坏,到目前为止屏幕修1次,主板2次,维修费都能再买一台了,据 ...

这个牌子是东Z,但好象是TCL50E5800的,估计是东Z贴牌。当时买这个电视也是比别的牌子的贵上约700-900了,感觉东Z的更靠谱,但实际上并不是。

楼主:
这个的单灯条,点灯电压约32V以上,估计是6串6V灯条。用的36V电源接的电阻测试的灯条,一条损坏。不知道这个驱动板怎么改电流?

网友:
买通用灯条改成LED 省电多了

网友:
我家一个灯管的,400收的,40寸,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