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是充电器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9-12-26):
锂电车换了新电池,后衣架大金刚4815的锂电池,昨天充完电一量53V,有一点低,充电器是48V3A的,空载量是55V,这种情况是那个出问题了?

网友A:
有人想把充电器改成53V就转灯,为了不让电池过充、延长寿命。你却非要充到54.6V。
我猜是电池问题,48V是由13组电池串起来的,估计是这13组电池一致性不太好,电压不均衡,充电时,其中某一组先到达保护板的过充保护电压,4.25V~4.30V左右吧,然后保护板保护了,把MOS关掉,切断了电路,充电器就转绿灯了。你可以在刚充满电时拆开电池组,用万用表一组一组地测量电池电压(在保护板那一排线上测最方便,13串就有14根线),看是不是大部分都是4.0V、4.1V左右,然后有一组特别高,接近4.3V。解决办法是单独给这一组放电,放回4.1V左右,然后再用充电器给整个电池组充电,直到13组电压一起升高到4.2V左右。或者你也可以买一个主动均衡的均衡板来帮你完成这项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想把充电器改成53V就转灯,为了不让电池过充、延长寿命。你却非要充到54.6V。
我猜是电池问题 ...

是新电池,宝上买的,说是2年质保,但是快递又不收电池,而且我发现的晚了,买来充次电然后放了2个月,也有可能放坏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电芯有不均衡,快递不收可以走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