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东西是测试什么的

楼主(2019-12-26):
在一个坛友那里收来的,估计他也不知道干嘛的,这个机器是什么牌子的,大家知道吗?

网友:
气体探测器

网友:
一氧化碳便携检测仪???

网友:
一氧化碳 字数补丁

网友:
一氧化碳浓度测试?

网友:
可能是测试空气污染之类的东西?

网友:
http://www.westernsafety.com/products/lumidorgas2.html

The UniMax is the only single gas detector you'll ever need. With our lifetime warranty and state of the art electronics, the UniMax ensures both worker safety and simple operation.
The UniMax personal single gas detector is available with up to nine interchangeable plug-in sensors. The sensors can be changed within minutes and are automatically recognized by the microprocessor. The seven character display shows the corresponding gas type, concentration and mode functions. Mode functions include peak gas reading, calibration, battery condition and alarm setpoint. During start-up, the UniMax performs sensor diagnostics and automatically zeros toxic sensors or sets oxygen range to 20.9%. In "supervisor mode", users can change alarm setpoints as well as choose alarm combinations including audible, visual ( bright flashing red LED) and optional vibrating. UniMax is designed, tested and manufactured under strict ISO 9001 quality systems, is UL classified intrinsically safe and backed by our lifetime warranty.

Features: •Afforable, reliable and easy to use
•Simple calibration
•Interchangeable plug-in sensors
•RFI / EMI resistant
•Multiple alarm indicators
•Lifetime warranty
•Low battery warning
•UL classified
•Lightweight, rugged construction
•Vibrating alarm (optional)
•User programmable alarms

Accuracy O2: 0.5% by volume; Toxics: 2 PPM or 10% of applied gas concentration
Dimensions 4.1" W x 2.5" H x 1.1" D
Weight 5 oz.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15 C to +45 C (+5 F to +113 F)
Power Source 3 AAA alkaline batteries
Run Time >= 800 hours continuous (non-alarming)
Alarm Outputs Audible: 90 +/- 2dB at 1'. Visible: Flashing red LED, Vibrating: optional
Approvals Intrinsically safe. UL classified Class I, Division I, Groups A, B, C and D
Repeatability Better than 2%
Accessories Each unit includes a calibration hose, calibration cap, and certificate of calibration
Warranty Lifetime. Excludes sensors and batteries
UniMax series single gas detectors are shipped calibrated, with new batteries, and are ready for immediate use

Ordering Information

Base Unit Gas Alarms
UNI- XXX = None 01 = 19.5 / 23.5% (02)
UNI- XO2 = Oxygen 02 = 18.0 / 23.5% (O2) (Canada)
UNI- XCO = Carbon Monoxide 03 = 0.1 PPM (ClO2)
UNI- H2S = Hydrogen Sulfide 04 = 0.5 PPM (Cl2)
UNI- NH3 = Ammonia 05 = 2.0 PPM (SO2)
UNI- CL2 = Chlorine 06 = 3.0 PPM (NO2)
UNI- CLO = Chlorine Dioxide 07 = 10 PPM (H2S)
UNI- SO2 = Sulfur Dioxide 08 = 25 PPM (NH3 & CA OSHA carbon monoxide)
UNI- PH3 = Phosphine 09 = 35 PPM (CO)
UNI- NO2 = Nitrogen Dioxide 10 = 0.3 PPM (PH3)
UNI- Other gases consult factory Special alarm settings, consult factory
Options:
N = None
V = Vibrator

To order a product, choose UNI-, then the 3 character gas code, then the two character alarm setpoint code, then the option code. A typical order would look like this: UNI-H2S-07-N, meaning UNI (monitor type), H2S (gas), 07 (Alarm preset), V (Vibrator alarm)

网友:
不是贴着嘛,co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浓度检测仪

网友:
UniMax是唯一你需要单一气体探测器。 与我们的终身保修和先进的电子、UniMax保障工人安全,操作简单。
UniMax个人单一气体探测器传感器可高达9个可互换的插件。 传感器可以在几分钟内改变,由微处理器自动识别。 七个字符显示显示相应的气体类型、浓度和模式功能。 阅读模式功能包括气体峰值、校准、电池状态和警报定位点。 在启动期间,UniMax执行传感器诊断和自动零有毒的传感器或氧范围设置为20.9%。 在“管理模式”,用户可以改变报警设定值以及选择报警组合包括声音、视觉(明亮闪烁的红色LED)和可选的振动。 UniMax设计、测试和制造在严格的ISO 9001质量体系、UL分类本质上是安全的,支持下我们的终身保修。

特点:•Afforable、可靠和易于使用
•简单的校准
•可互换的插件传感器
•耐RFI和EMI
•多种报警指标
•终身保修
•低电池报警
•UL分类
•轻量级、崎岖的建设
•振动报警(可选)
•用户可编程的警报

O2精度:0.5%; 毒物:2 PPM或应用气体浓度的10%
尺寸4.1 H x 1.1“W x 2.5 D
体重5盎司。
操作温度范围-15 C + 45度(+ 5 + 113 F)
电源3 AAA碱性电池
时间> = 800小时连续运行(non-alarming)
报警输出音响:90 + / - 2 db在1”。 可见:闪烁的红色LED,振动:可选的
批准本质上是安全的。 UL机密类我,我司组织A, B, C和D
可重复性比2%
配件每个单元包括一个校准软管,校准帽,和校准证书
保证一生。 不包括传感器和电池
UniMax系列单一气体探测器校准出运,新电池,准备立即使用

订购信息

基本单位气体警报
UNI - XXX =没有01 = 19.5 / 23.5% (02)
UNI - XO2 = 02 = 18.0 / 23.5%氧气(O2)(加拿大)
UNI - XCO =一氧化碳03 = 0.1 PPM(二氧化氯)
UNI - H2S =硫化氢04 = 0.5 PPM(氯)
UNI - NH3 =氨05 = 2.0 PPM (SO2)
UNI -氯=氯06 = 3.0 PPM (NO2)
UNI -克洛=二氧化氯07年= 10 PPM (H2S)
UNI -二氧化硫=二氧化硫08年= 25 PPM (NH3和CA OSHA一氧化碳)
UNI - PH3 =磷化氢09年= 35 PPM(有限公司)
UNI - NO2 =二氧化氮10 = 0.3 PPM (PH3)
UNI -其他气体咨询工厂特殊报警设置,请咨询工厂
选项:
N =没有
V =振动器

订购一个产品,选择UNI - 3字符气体代码,然后两个字符报警设定值跟踪代码,然后选择代码。 一个典型的顺序是这样的:UNI-H2S-07-N,意味着大学(监控类型),硫化氢(气),07年(报警预设),V(振动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