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4X使用两年半后的健康情况

楼主(2019-12-26):
红米NOTE4X 3+32  购买于2017年7月,

首先说WIFI,玩王者荣耀时,2019年春天时开始出现明显的延迟,150-500,卡的根本没法玩,动都动不了,还好不是经常,双十二之前,玩三局,每局能卡一大半时间,一直以为是网和游戏服务器的问题,换手机后才知道是手机老化造成的,
指纹,用了一年半左右吧,2019年十月后开始出现经常指纹无法解锁,

读写,其它的软件因为体积小,所以感受不明显,王者荣耀进入对局前的读入,比两年前卡太多了,双清后,读写也能感觉到比两年前要卡一些,以为双清后速度能好一些,

摄像头老化到是不太严重,

总的来说,手机变卡,不只是系统的问题,元件也在老化,

网友:
电子产品都这样,我还用着红米note3,不玩游戏都卡,要不是这样设计,手机商早就穷哭了。但凡生产手机的,都会设计成一年机,过质保就坏的他们最开心了

网友:
正好我用跟你一样的,同是3+32,2017.06买的。
不玩游戏,所以不知道游戏是否卡,不过打开软件会比现在的手机慢倒是真的。
指纹我的还没出故障。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摄像头像个渣似的,只能说好过没有。

我这手机倒是挺诡异的,特别容易摔到地上。我刚买的前面两个月,平均2天摔一次,后来好一点,但还是经常摔。用了2年多,摔坏了20多块钢化膜!
用了这么多年手机,我也没见过哪个手机这么爱摔的。
终于今年9月,摔坏的不是钢化膜,而是屏幕了,但还是能正常使用的。我现在还在用。

网友:
我也是首发的时候买的,从不玩游戏的关系,现在一切正常,和刚买没啥区别,一点换机的动力都没有了

网友:
我的是红米note4,3+32,电池不经用,淘宝买了销量前三的电池换上去跟没换一个样,摄像头对焦慢,淘宝买了个拆机的,换上也一个样,尾插换了三四遍,用不久就充电慢,充不进去,换了就马上好。我也打王者,wifi的话不敢恭维,断流厉害,可能路由器也有关系,k2p的

网友:
我的红米note4X,3+32,几个月前刚换了电池,原电池怀孕了,把屏幕顶起来了。还好没顶坏。还在用。

网友:
偶也在用   3+32    软件太多装不下了    恢复出厂    加装tf卡  换了新电池2天     再战3没问题

网友A:
前天闲鱼刚淘的红米note5电池换上,用了13个月电池不行了,一天要两充,换上卖家所谓的原装售后电池好一些,一天一充吧,大屏智能手机的通病,续航问题解决不了,手机硬件倒没问题,没有发现卡顿现象。

网友:
我的和楼主配置一样的,用了两年,不打游戏,的确发现打开软件变慢了,最后双卡没信号了,WIFI还有。估计基带摔虚焊了,在我手里也是老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闲鱼刚淘的红米note5电池换上,用了13个月电池不行了,一天要两充,换上卖家所谓的原装售后电池好一些 ...

我用手机的习惯是,蓝牙、定位、自启、消息、后台能关的全关,WIFI不用时关,

手机用的少时,四天一充问题不大,用的多点,两三天一充,

虽然平常也是一天一充,但电量都在50%以上,有时甚至80%就充,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B:
我也是17年买了这个型号,用了半年就觉得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升级系统,我是有更新就升级,后来换了个VIVO Z1也是用了半年开始卡,尤其是浏览购物APP的时候经常卡住10多秒没反应,实在无法忍受,前段时间淘了个6SP,用到现在感觉挺顺的,希望能用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17年买了这个型号,用了半年就觉得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升级系统,我是有更新就升级,后来换了个VIVO ...

我升级到MIUI9就没再升,

用半年就卡的话,你看看自启动项,还有常清后台,把能关的全关掉,包括蓝牙、定位,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升级到MIUI9就没再升,

用半年就卡的话,你看看自启动项,还有常清后台,把能关的全关掉,包括蓝牙、 ...

自启动没注意,后台倒是经常清理,我就感觉只要是需要访问网络的APP就会出现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启动没注意,后台倒是经常清理,我就感觉只要是需要访问网络的APP就会出现卡顿 ...

我的没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