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帮忙,小白第一次做U盘,用量产工具不成功怎么回事

楼主(2019-12-26):
全部选择默认不行么?还是需要更改一些参数,我只是用于做储存用。

网友A:
别指定闪存和主控型号啊!给程序自动识别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指定闪存和主控型号啊!给程序自动识别就好了啊!

怎么弄?

网友:
先按这个设置,看能不能匹配上ISP,如果不能,把颗粒ID发上来,看支持不支持,用哪个ISP

网友:
整个设置都是不对的,参考一下其他人量产的经验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