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炖锅进水 插电无反应。怎么检修?

楼主(2019-12-26):
洗完之后插上电,一直滴滴叫。然后就自动灭灯了。
再次插上,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也不加热。
请问要怎么检修? 能提供一下思路么

网友:
板子换掉,一切就好

网友:
一般是电源烧了,修开关电源一样,仔细测一下

网友:
进水了,先用万用表测电源电压正常不,正常在一步一步测,没万用表猜是不行的

网友:
明明是个老中医,却要改行修电器,望闻问切。

网友:
电吹风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