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ODEL JL-100S24工业电源,维修

楼主(2019-12-26):
基立,不知道这个牌子品质如何,电源管理芯片是16脚的 TL494CN 。 24V   5A

故障检查,3A保险烧断,大滤波200V 220UF电容有一个失效了,2个C2555开关管击穿导通(NPN 500V 8A 80W )参数网上搜的,
其它辅助电路未发现异常,电压/电流采样电路电阻都是正常阻值。

然后网上买完配件就换上了,串联100瓦灯泡试机正常,然后恢复保险,正常供电测试,

待机电压最低28V,最高32V,有点高啊,然后再采样电路串个1.15K电阻,电压可以调节到22~26V了

用的环牛线圈当负载用。

然后测试了一下负载,24V,,3A的负载,电压掉到20V了,这不行啊,跳到26V  3A负载也会掉到20V,用一个14欧线圈,1.7A的负载测试,电压也会掉到20V.
这是咋回事?

然后拆掉后加的电阻,恢复原样,用28V测了一下负载,还是掉到20V多一点,调到32V测试,电压掉到21V多。
清楚了。。。。
用自己另一台24v  14.5A的电源测试了一下,拆机再老帖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8125

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是UC28458N

这个24.3V   加3A负载  电压丝毫都没变。。。。。。

基立那个电源是存在其它故障还是设计本身就有缺陷啊

网友A:
还有其他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其他故障

我是不懂了,看看其他坛友能不能遇到这个问题,或者碰到这个参数的相同电源测试负载对比一下吧

网友B:
带载能力不行查输出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能力不行查输出滤波电容

好的,晚上测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esr太大了,导致滤波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