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遥控风扇实现一通电就自动开启

楼主(2019-12-26):
我所知道的遥控风扇都是通电是关闭状态的,但是我想实现通电自动开启的功能。在网上查到方法如下:
在风扇开机键的两个脚上接三极管9013的ec极,三极管的b极串一个电解电容到电源正极,同时在电容上并联一个100k电阻。
由于小弟才疏学浅,想在这里请教大家:
1、上面提到的点解电容是什么规格的?
2、上面说电容接到电源正极,正极是哪里?

附送今天用手机拍的日偏食图片和美图两幅

网友:
用个小继电器最好

楼主:
用小继电器怎样实现?能详细说说?

网友(2020-07-23):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网友:
555电路带继电器,我不会单片机,只有用这个

网友:
通电自启,这功能每个人要求不同,我风扇通电滴一声就按扇体上机械键开机,遥控器偶尔用,不算太麻烦

网友:
汽车之家论坛有导航仪改上电开机,应该一个道理。电容用10微的。不过有高电平开机,有低电平开机

网友:
我的帖子里面有一个是笔记本自动上电开机的,用的你说的电路加上继电器。不过那是测试的,后来为了好看又美化了下。